[SMI] 2263xt 4贴4ce Intel 29F02T2ANCTH1测试

楼主(2021-05-08):
手上的l06b都出给大佬了,还剩下一下3dtlc芯片,玩ps3111的时候剩下的。刷某鱼的时候看到一家包邮买拆机2263xt,价格也不贵,反正2246xt缺货,就买了一片过来玩。
一到手就把主控右边第三颗电阻给拆了,因为要贴Intel的颗粒,哪知道焊好芯片,开卡就报gpio toggle error,咨询了范大佬才知道那个不需要拆,又冒着瞎眼的功夫补了一个0欧姆电阻,最后开卡成功。开卡倒是很简单,用jms583转接卡,都不需要短接就可以直接成功,下面是测试图片

楼主:
补张assd测试结果和信息图片,读和写似乎都不是很快

网友A:
你接口速度在PCIE2.0上换3.0接口/开卡固件版本换一个B17A专用的R0629A看看/颗粒频率选400最大/速度应该还能再提升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口速度在PCIE2.0上换3.0接口/开卡固件版本换一个B17A专用的R0629A看看/颗粒频率选400最大/速度应该还能 ...

我在笔记本上测试的,只有x2,下面有在台式机x4上面的测试结果

楼主:
换到台式机x4的测试结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上2262更爽

楼主(2021-06-07):
引用 网友B:
上2262更爽

2262主控板不好买,而且贵的要死

楼主:
今天有折腾了一下,把这个片子拆下来换到3218bb上面,修改类似参数,可以量产通过。但是一插拔,就无法识别主控了,必须要短接才能认出来。按道理说,应该也能的,而且3281bb里面也有这个isp。请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2023-07-02):
请问跳线电阻是如何跳的,最近遇到贴4片1V23 CE跳线出问题 按照公版跳线 识别16CE 但是 拆掉F3(F0-F3)直接少了8个CE

网友:
请问跳线电阻是如何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