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废品大妈给的TL-SF1008+交换机老式做工还是可以的就是功耗略大

楼主(2021-05-08):
『X折腾』废品大妈给的TP交换机老式做工还是可以的就是功耗略大网口是金属的,看上去做工还是可以的

正面,元件密密麻麻

最好是芯片上有个散热片,IP178D

电源部分,自带整流

网变

背面

略干净

看这个电容,12V的电源是可以用的

挂咸鱼卖了。。

网友:
百兆,一般,监控用着还行

网友:
今天逛摊 见到 两档 在卖 这款 迈外迪的无线双频路由器W1211,不过是用poe供电的(网线?),有个档开价10元、估计5块一个可以。
配图 转自矿坛

网友:
偶也有一个,就是没地方用

网友:
100m端口没什么用了

网友:
百兆交换机没什么用了,淘汰的东西

网友:
TP的LAN口只有4针,差评!

网友:
我也在地摊看见一样的AP。看速度果断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