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5.1节有空给音箱换尾插,晒晒功放。

楼主(2021-05-08):
JVC小组合的音箱声音还过的去,主机无甚大用,一边吃灰去吧。

原尾插是线夹,换线很不便,也夹不紧,过节有空换上WBT的镀金插座,换线方便了。
WBT珍藏多年,用了吧,顿时高大上。

小白黍测试箱也换上插座,原来也是线夹,统一标准。

我的功放,前级带耳放,特富龙镀银信号线,对高音教好,输出也是特富龙镀银线,搭配JVC音箱声音很细腻,不吵耳,平衡度还可以。

线夹待换,要找个机箱才行,现很容易吃灰。

网友A:
搬家之前弄了一套马兰士和惠威落地。。
新房装修完老婆禁止抬上去使用。。
无奈只好挂咸鱼便宜卖。。
出掉以后再也听不到合适的声音了。。
咸鱼上80元自提了一对4寸喇叭和高音的的卫星,内置分频器。
淘宝上买了一个100w的双声道蓝牙功放,配上12V2.2A的裸板电源。。
其实也就那样吧。。
过年的时候做了一条rca的回音壁。。
总比自带的电视音质好。。
昨天老婆还在嫌弃,搞那么一条架子是什么意思?那么难看。
我回:你真不知道这条是啥玩意???

楼主:
小白黍原来把功放做进去的,配ALPS电位器,平衡度也不错,但可玩性差,还是空箱好,ALPS电位器装机箱,节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搬家之前弄了一套马兰士和惠威落地。。
新房装修完老婆禁止抬上去使用。。
无奈只好挂咸鱼便宜卖。。

都微型化,耳机化了,家里EL34胆机几年没开声,卖掉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家之前弄了一套马兰士和惠威落地。。
新房装修完老婆禁止抬上去使用。。
无奈只好挂咸鱼便宜卖。。

新房子肯定讲究些啊整点博士的箱子放新房子绝对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微型化,耳机化了,家里EL34胆机几年没开声,卖掉不值钱。

这赤裸裸的也不穿件衣服:lol:EL34借给我听听

网友:
这个的确叫晒晒...

网友:
新房子肯定讲究,可以尝试做嵌入式

网友:
没有原来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赤裸裸的也不穿件衣服EL34借给我听听

功放已拆,找了个马兰士CD外壳,,装了进去,配搭DVD860,还有个雅加的收音头,加楼上的两个JVC音箱,妥妥一套组合。

EL34太沉了,几包米重量,上次搬动搞卫生差点扭伤腰,怕怕。

网友C(2021-10-06):
的确如此,对很多人来说,几十瓦的大音箱不是刚需。没有地方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如此,对很多人来说,几十瓦的大音箱不是刚需。没有地方放。

功放已改,

房价!在农村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