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坏的久量小应急灯,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5-08):
外观,上面的灯条可以转动

这电池…………坏了,打算直接上锂电

最后想请教一下,这货直接上18650,能否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

网友:
铅酸和锂电的截止电压都不一样,还是加接一块锂电专用充电板

网友A:
直接上18650,要控制好充电时间才能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锂电池要恒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18650,要控制好充电时间才能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锂电池要恒压充电。 ...

看来还是不能偷懒

网友:
这货就像改电蚊拍一样的,锂电池不能直接装的,要改充电电路

网友:
看充电口也是标准的5伏接口,18650电池放进去,加一块4056板子,再连接回原来的线路就完美改造了。我的电蚊拍也是这样改好的,感觉比之前的还好用。

网友:
TP4056带保护板电路的只要1块多钱还包邮。

网友:
原装铅酸电池也不贵,买一块还包邮,改锂电池就这样充电也可以,弄个闹钟定时充电,否则还是老老实实加一块充电保护板!

网友:
原充电电路使用二极管降压充电,换18650锂电池,建议更换充电电路,加个4056充电板,实在没有,直接应急充电也可以,要使用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

网友(2021-07-30):
改锂电,要加个TP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