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超级电容点焊机控制板,附PCB和HEX文件

楼主(2021-05-08):
在论坛看到很多大神都在DIY点焊机,看得我心直痒痒,于是论坛看了几天,发现电容电焊机和变压器点焊机意见各半,考虑到使用频率不高,而且变压器点焊机那种变压器改造麻烦,所以选择了电容点焊机。看了几篇帖子,发现方旭maomaos的帖子比较值得参考,所以硬件上参考了方大大的设计思路,采用光耦检测焊针输入,输出采用TLP250高速光耦驱动。

MOS采用AUIRFS8409,低内阻大电流适合做点焊机

因为AUIRFS8409在5V驱动电压下电流最大到200A就饱和了,需要增大ID电流就要提高VGS,所以要加一级升压电路VGS12v时最大电流可以达到400A

升压芯片采用XL6012E1

驱动光耦采用东芝TLP520输入电压10-35v 开关速率0.5us

电路采用3级菜单,4位数码管显示,PCB设计出来的样子,由于点焊机电流较大上下各预留10mm位置安装铜排

孔距23mm,最右侧29mm,左侧孔直径5mm,右侧孔8mm

5元打样还包邮,这个给好评!

因为只会用51的基础功能,所以太复杂的单片机也玩不来,就用了STC89C52 QFP44封装.焊接过程没什么可说的,MOS和升压芯片还在路上
数码管买错,暂时飞线先调程序。

开机4个数码管同时旋转5圈,相机问题,看上去是折角

菜单A设置点焊正脉宽时间,0.1-9.9毫秒。默认1.5毫秒

菜单B显示脉冲间隔,调节范围0.1-9.9毫秒 默认300微秒

菜单C 显示一次点焊脉冲个数 调节范围1-20脉冲,默认4脉冲

点焊脉冲间隔2.5s调试程序为了方便观察,脉冲式连续的,完整版的程序2.5S后点焊一次就不在触发了

4脉冲,脉冲时间1.2ms,间隔240us,因为是用延时计算的不是很准确

双脉冲输出

十个脉冲脉冲时间1.2毫秒间隔270微秒

默认脉冲列。从波形上看没什么问题了现在就坐等电容MOS到位就可以装点焊了

楼下更新点焊效果,最后附上PCB和HEX文件有需要的可以下载做了玩:

楼主:
趁着今天有时间,吧点焊机全部弄完了,连接用的铜排是变压器上拆下来的沙包线,宽度12mm厚度4mm 焊笔是用两根铜排叠起来 中间钻孔3mm 买的成品焊针直接插进去拧紧那两颗螺丝就锁紧了

楼主:
因为板子没有设计开关,就用公母插代替电源开关,用的时候就插上,不用就拔掉

楼主:
插电,开机

楼主:
焊接效果,从左到右每两个焊点是一档,最左侧是默认效果,点焊效果整体下来还不错,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

楼主:
默认参数点焊0.12镀镍钢带效果

楼主:
实际焊接效果0.15镍片效果

楼主:
重新更新一下焊接效果,以及点焊参数
图一图二0.15镀镍钢带 A组参数40 B组默认 C组2 焊点圆润不发黑,撕不断

图3和图四 0.12镀镍钢带 A组参数30 B组默认 C组2

手头暂时没有更厚的镍片 但点焊0.2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好东西,楼主组织一批套件福利一下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楼主组织一批套件福利一下大家伙??

不做套件,只是自己玩玩,可以自己下载PCB打样然后制作

网友B:
这个真的好用,坛友用这个控制电路+两个电容+9个300A管子点0.3纯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的好用,坛友用这个控制电路+两个电容+9个300A管子点0.3纯镍

这个升压电路是整个电路的精髓,没有升压电路的辅助,20只管子电流也上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升压电路是整个电路的精髓,没有升压电路的辅助,20只管子电流也上不去 ...

VGS驱动电压那不是基本电路嘛。。。

网友C:
这个真不错 学习了!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真不错 学习了!高手啊

高手谈不上,只是爱好

电容电焊机第二弹: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959-1-1.html

网友:
记号一下,帮顶

网友:
记号,省的忘掉哪里找

网友:
下载下来整一套玩玩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做一套玩玩

网友:
回复标记不迷路

网友:
楼主晶振选值以PCB 丝印为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
能弄个套件福利一下我等小小白就最好了,撸主!

网友:
无私奉献,谢谢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啊

网友:
小白请教一下,捷配打版是就直接把那个pcbdoc文件压缩上传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