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整太复杂,我就想简单轻松把电池充满:XTAR FC2双槽充电器

楼主(2021-05-08):
电子数码产品入手太多,不知不觉中积攒了很多电池,锂电、镍氢各种可充电电池太多了,给它们及时充电就成了一件惦记事,需要一款通吃各种电池的充电器。

作为理工男,最开始也喜欢功能丰富、能显示各种信息数据的充电器,但是用久了也觉得总是观察数据比较操心,还不如让充电器自己运行,充满了给个提示就好。

XTAR爱克斯达是国内充电器大厂,五一之前推出了一款至简的双槽充电器,标配一充一线,满足了本人手上所有种类、型号的充电电池,关键是价格也就半张多点还包邮,便宜实惠、简单好用,这就是FC2

简单就一个字
简单的外观,一看就知道是充电器;操作简单,一份说明书其实不看也会用;一条充电线,也是标准接口,满足不同品牌产品的配适。

橙色接口是QC3.0的标准色,虽然FC2不支持QC3.0快充协议,但XTAR高配的这条数据线,可以替代手头其他产品的线材,保证大电流充电和快速的数据传输,大厂商蛮有诚意。

FC2到手后需要做的就是使用一只支持2A以上电流的充电头,即可保证达到最大的性能。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FC2的输入接口是Micro-USB,已经有些过时了,如果能换成主流的TYPE-C接口就更好了。

FC2采用黑色工程塑料作为壳体,强度大、质量轻、耐磕碰、防火隔热、经久耐用,没有复杂的显示屏,看着就简单清爽。

FC2这个数字表示有两个充电槽,单槽宽度达到2.6厘米,可用长度达到8.2厘米,同时放入2665021700这两种目前最粗和最长的主流电池各一颗,仍然有较大的空间余量。

完全开口的设计,对于安放和拿取电池来讲非常方便,即便是两颗大电池同时放置,也能很轻松地操作。

FC2通过连接正负极压片之间的弹簧来固定电池,起始容纳长度为3.1厘米,最大容纳长度为7.8厘米,除了很短小的10180电池以外,全部都能放入使用。

弹簧伸缩量较大,目前本人手头最短的16340电池放进去可以保证良好接触,最长的21700电池装进去也有足够的余量,不至于弹力过大而不好放置。

FC2反面有四点支撑,由于同样是工程塑料,放置时会比较容易滑动,如果做成四个胶垫,就能显著提高稳定性。

FC2的数据铭牌也在方面,可以看到能够适用超多的电池型号,其中有一些连我也没有;支持输入为直流5V2A、输出为4.2V最大2A,或者1.45V最大2A,可以保证锂电和镍氢的大电流快充。

控制只需手指轻轻一拨
FC2的侧面有一个小的拨动开关,可以按照0.5A—1A—2A三个档位调整充电电流的大小,这也是FC2上唯一需要手动操作的地方,其实放在2A的位置常年不动也没事,FC2会自动根据电池的情况调整充电电流。

在使用过程中,可以很方便地拨动开关调整充电电流,开关一动,电流立刻就会有反应,如果开关能再大一点,手感就会更舒适。

电池过放了也不怕
FC2还可以激活过放电池,翻到一只一年多没用的手电,电池电压只有0.18V了,对于锂电来讲,这已经完全过放了。

接通电源后,FC2先是以很小的电流激活电池,使其电压上升,在对焦拍照的过程中,电池已经复活,充电电流也上升至1.45A,开启了正常充电过程。

大功率快充和准确的截止电压
FC2的空间可以同时连接两颗最粗的26650电池,而且也能够开启5V2A的充电进程,功率超过8W,在充电中程电流强度能够上升到1.8A以上。

把电流选择开关拨到1A档位,充电电流强度即时下降到0.87A,开关的控制很灵敏,小电流可以保护电池,同时也能充得更满。

对于两颗容量较小的14500电池和16340电池,正常充电电流也能达到1.8A左右,功率接近9W

对于锂电池来讲,充满后的电压在4.15V以上,FC2的充满判停算是比较准确的。

对于小容量电池,FC2的电压判停也在4.1V,由于本人电池都用过较长时间,FC2既不会过充,也没有欠充,达到了锂电的正常水平。

再来看看镍氢电池的情况,两颗AA同时充电,电流强度接近0.9A,功率超过4W

对于镍氢AAA电池来讲,充电电流强度和功率与AA电池相仿,毕竟是小能量电池。

对于两种镍氢电池的判停电压均超过1.35V,本人手上的松下电池比较新,截止电压达到了1.47V

当然了,如果同时放入锂电和镍氢,FC2也能准确判断电池的类型,独立地为各槽电池安全充电。

清凉的智能温度控制
FC2电路具有智能温控保护,同时在背面开有4条散热槽,通过热空气的流动,来向外部散发热量,避免温度过高引发危险。

在室温22.3的封闭环境,全功率运行约1个小时,测量散热口的温度只有31.5FC2的发热量确实不算大,可以放心无人看管使用。

指示灯闪烁就是人机对话
FC2每槽顶部各有4颗蓝色LED指示灯,通过常亮和闪烁的方式告诉使用者充电的进程。

FC22A的电流强度给电池充电时,对应槽位的前两颗指示灯连续闪烁。为啥是两颗闪?我也不解释了,看官您自己悟吧。

正常充电进程,每槽电池当前电量对应的指示灯保持常亮,剩余的指示灯闪烁,表示充电仍在进行。

对于平头锂电池来讲,有些新手可能会忽略正负极的不同,直接反装了。没事!电池不会爆,充电器也不会坏,而且还能4颗灯同时连续闪烁,发出警告提示。

电池完全充满后,对应槽位的4颗指示灯就会保持常亮,显而易见、一看就懂,把电池取下来用就好了,很是方便。

好携带也够安全
作为双槽多电池兼容的充电器,FC2尽可能做到了小巧紧凑,重量只有62.8克,携带起来几乎没有什么负担。

手掌大小的体积,边边角角都做了处理,没有毛刺。长宽高三围109×58×30mm,也不算太占空间,怎么挤一挤也能放到背包里。

平时就放在桌面上,电池没电了拿过来FC2随手就充电,随用随充很方便。

插上电让FC2自己干活就行,反正自带过流、过压、过充、短路、反接等保护,也没有安全隐患,只要电池合格,根本就不用盯着了。

现代生活紧张忙碌,疲乏心累,充电这种小事就交给专业的充电器,我啥也不用管,什么数据也不用看,想起来了就充、充满了就用,化繁为简不操心,真好!

网友A:
   这个坛里之前才卖60,双槽位的30,包邮价,我买了一个图片这种,挺好用的

网友:
有点贵。没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坛里之前才卖60,双槽位的30,包邮价,我买了一个图片这种,挺好用的
...

你这只能充锂电池,楼主广告的宝贝还可以充镍氢电池。

楼主推荐的也不是万能的,还有一种能充镍氢电池,铁锂电池,3.7V锂电池。3.85V锂电池的多功能充电器(T100或者T200分别是单槽和双槽的两种)。我手里就有一个20元买的单槽的(全新),双槽的好像要30元。

网友:
论坛商城的就挺好,

网友:
我买了VC4和VC4S两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