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高手指点怎样防止电池倒灌到稳压模块

楼主(2021-05-08):
如题。我有一块6V20W的太阳能板,为了给几个供电设备的电池充电,用了一个5V的稳压模块,如下图:

但是这个板子就是没有防倒流。因为之前用TP4056给18650充电我嫌它慢,这次换成单节锂电保护板了,电流大了,但是这个板子它的充电和输出口是一个,如果充电口直接接USB头,USB头插到上面那个稳压模块上,稳压模块的指示灯就亮了,我还接了一个5V的风扇,也就是说不接入太阳能,这个风扇消耗的是电池的电量,我的本意是让它白天转,晚上不发点了自动停,它的工作电流0.3A左右。

所以前几天我给充电线正极上加了一个整流二极管1M5404  3A/400V,以前买的,压降有点大。现在的问题就是充电慢,上午4个小时我用USB电压电流检测仪发现只充了350ma的点亮,但是昨晚给小灯供电的电池接近没电。而如果直接用充电宝给电池充电,下午的时候电流可以达到0.7A左右,所以问题应该在充电线上,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解决。不换充电模块,可以换稳压模块或者换个同功能的二极管,刚看网上说用快速恢复二极管,这个压降

网友A:
你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用MOS自己搭一个,好像记得以前论坛上有人做过

网友B: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会小些

网友:
LM5050MK+MOS管做个防倒灌

网友C:
象看天书一样,不明所言。

网友:
功率不大,一个肖特基解决,强迫症就上理想二极管

网友D:
电扇前加光敏开关控制,充电板和电池之间串个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扇前加光敏开关控制,充电板和电池之间串个反向电流小的二极管就解决了 ...

具体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理想二极管,或者用MOS自己搭一个,好像记得以前论坛上有人做过

好吧,实在不行我就用两个4056并联搞一下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象看天书一样,不明所言。

那就不好意思了,文笔有限哈哈

网友E:
风扇的问题,直接接到太阳能板上,能自动调速,晚上自然就停了。稳压模块最简单的就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线圈接到太阳能板上,太阳出来了,吸合继电器给电池充电,太阳下山自己就断开了,继电器工作电流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的问题,直接接到太阳能板上,能自动调速,晚上自然就停了。稳压模块最简单的就用一个继电器控制,继电 ...

风扇是5V的,太阳能最高电压大概7V多吧,不知道能不能撑得住

网友F:
4056嫌慢改开关降压的呀 没限压限流电池很容易凉凉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56嫌慢改开关降压的呀 没限压限流电池很容易凉凉

唉,门外汉不会呀,我搜搜教程吧,谢谢老哥指点

网友G:
10A理想二极管也就10块钱,或者你可以直接用继电器控制,6V继电器线圈接太阳能板子,控制模块输出的通断,有太阳照时继电器工作吸合,太阳能发的电都不足以供继电器工作了,那肯定也无法让转换器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会小些

对  SS14 SS34  SS54  选一个你要的   1A 3A 5A 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A理想二极管也就10块钱,或者你可以直接用继电器控制,6V继电器线圈接太阳能板子,控制模块输出的通断, ...

好吧,谢谢回复

网友(2022-05-29):
自己搭建 理想二极管有哪些方案呢

网友:
找个旧开关电源板,拆个肖特基二极管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