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流桥能不能解决大功率直流电源价格问题

楼主(2021-05-08):
看到这个,24V100A这能直接带个电机吗?能用不就省了好多钱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这个就是整流桥,要想要低压直流电不还要配牛吗?

网友B:
这功率的变压器不贵到飞起?还是说你是觉得整流桥能变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表达啥,这个就是整流桥,要想要低压直流电不还要配牛吗?

不是直接交流变直流就能用的吗看来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的变压器不贵到飞起?还是说你是觉得整流桥能变压了...

看来想多了,社会啊社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直接交流变直流就能用的吗看来想多了

你这不是想多了,是想少了

网友:
电流最高100A,耐压1600V。你接什么电源进去都可以啊,只要你负载不烧

网友:
 通过这个给直流电机供电吧  但是整流桥是脉动直流啊

网友C:
这个只是个整流桥啊,负责把交流变直流,但不能变压啊。如果不考虑整流二极管压降,那么12V交流电整流出来还是等效12V的直流电,但这整流出来的是脉动的直流电,平滑的直流电需要大容量的电容滤波后得到,并且电压变高了(负载在额定值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个整流桥啊,负责把交流变直流,但不能变压啊。如果不考虑整流二极管压降,那么12V交流电整流出来 ...

以为什么高科技还能变压的

网友:
带普通电机的话用变压器+整流桥比用开关电源合算的,毕竟变压器耐操,当然如果要精度的或伺服电机啥的还是用开关电源

网友:
很正常,220V的直流电机就是这么用的。滤不滤波没多大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为什么高科技还能变压的

有啊,可控硅可调压,但不隔离。

网友:
就一个整流桥,想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