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这个电路板

楼主(2021-05-08):
捡的电路板,上面四个触摸按键(
JR9104-四通道触控方案芯片),可以正常显示60秒数字变动,看见左边js+ js- led-右边fs- fs+ led+各三个焊点,不知这是什么电器上用的?

网友A:
估计是个定时器,上面写了10S,30S,60S,99S

网友B:
24v电源,是不是净水器上的,水泵定时器,控制出水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个定时器,上面写了10S,30S,60S,99S

你不说我还没留意,确实按键控制显示数字范围内倒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电源,是不是净水器上的,水泵定时器,控制出水量

按键倒计时,就是不知道输出怎样控制。

显示屏不错,拆下当配件预留DIY材料

网友:
JS+,JS-估计是接继电器的,用于控制负载开关。

网友:
4个弹簧应该是触摸感应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