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两个美菱的小风扇 素乐的小风扇

楼主(2021-05-08):
这款美菱的电风扇是看到活动买的,4000mah的充电的到手32,价格还可以。最大风力可以用4小时,最小风力10小时。这个时间比2000mah的多一倍,还是不错的。

上下角度可调

最高到往上的一个角度。

内部结构。那个和电机相连的导线缺个插槽,直接铁丝焊在主板上,不靠谱啊。

2节18650电池焊接的,什么牌子不知道,反正是国内普通的18650电池。

电路板。

风力有4档,扇叶的声音特别轻,电机转动还是有一些噪音的,没有做到特别静音,比素乐那个牌子的噪音大一点点。最大挡位风力也比素乐的感觉大一点点,主要是扇叶面积大一点点。没有摇头功能。

另一款是买的usb插线的,活动价14.2元包邮,这个怎么说呢,比较轻,更有廉价感,最关键的是风扇有异响,不知道哪里震动的异响,听着很不舒服,不是很值得买。而且都是塑料的转动轴,上下掰动风扇头的时候挺松的,螺丝都拧紧了也没什么用。

高度其实很不错,比较矮,吃面条什么的可以直接吹到碗,比较方便。

内部电路超级简单。

对比89元的素乐F5小风扇,素乐的高一点,扇叶面积稍微小一点,输入功率两个都是5w的,风力美菱稍微大一点点,差别不大。素乐有摇头功能,但是这个摇头的用久了会很容易松动,有个人去年买的现在就非常松动了。之前那个用了几天摇头有异响就退了。素乐的比较高,上下调节角度比较小,但是风扇的质感明显比美菱的好很多。素乐电机也是有一点噪音的,但是比美菱的轻一点。风扇网罩都可以拆下来清洗。素乐开关按键手感好很多,美菱的经常会卡住弹不上来。美菱没有摇头功能。素乐的杆子是金属的质感好,美菱是塑料的。风扇重量基本都是500g上下。平时放桌子上开小档风力吹吹比较方便舒服啊。最大挡风力也是挺大的。
素乐的充电功率比较足,5w做工,如果风扇边充边用,最大挡位时充电显示功率9w多,说明是可以充电进去的。美菱充电就比较垃圾了,充电功率才3w多,边充边用还是3w。应该是用的时候没法充进去电的了。

如果说风速的话这个共田的芭蕉扇风速更快,最大挡位风力比上面这2个更快,只是扇叶面积小,风力很集中,然后噪音大很多,最大挡位放桌子上风扇都能震动的后退,所以桌面风扇还是这种大一点的好。芭蕉扇适合带出门用。

补充内容 (2021-5-19 16:30):
风扇品控不行,这个不好,后来换了一个就是40楼的电路了

网友A:
这个和价格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价格相关的

有时候价格贵东西不好更气人啊

网友B:
你这是犯了收藏癖。。。。

网友C:
今晚撸了一个这种风扇,不知道是不是用有刷电机的

网友D:
昨天有美菱的七叶无刷电机风扇,下单19,晒图返10,加上返利,到手应该6多,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网友E:
感觉直插那款,完全可以改装成充电款,能塞很多18650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犯了收藏癖。。。。

另外还有2个小风扇呢,三个地方放不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直插那款,完全可以改装成充电款,能塞很多18650的样子

异响的噪音比较大,不值得改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晚撸了一个这种风扇,不知道是不是用有刷电机的

你可以买了后来发个测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有美菱的七叶无刷电机风扇,下单19,晒图返10,加上返利,到手应该6多,就是不知道质量怎么样 ...

到手后可以拆开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异响的噪音比较大,不值得改了啊

这种异响都风扇我买过。也是觉得怎么都有不正常的响声。拆开看其实是电机不润滑了。打了点硅油声音就小了很多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价格是高了些,看材料不错,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异响都风扇我买过。也是觉得怎么都有不正常的响声。拆开看其实是电机不润滑了。打了点硅油声音就小了 ...

新买的就不润滑,这工厂做的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就不润滑,这工厂做的不好啊

都是库存电机废旧利用当然没那么好哦。

网友F:
不能撸了,芭蕉扇都要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能撸了,芭蕉扇都要吃灰了。

芭蕉扇就是小东西散热吹一下,带出去偶尔用一下,家里这种大一点的还好用点,另外就是开空调。

网友G:
价格是高了些,看材料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是高了些,看材料不错

你说价格高是说素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价格高是说素乐吧

我19年9月买的同款素乐是69块钱,倍量买贵了一点用了98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