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万用表加装触摸感应延时开关

楼主(2021-05-08):
前几天做了个触摸开关,逛论坛看到坛友有做按键延时开关装在万用表里面的,如这张电路图

设想很好,但实际用起来却有个不能忽视的缺点,当电容电压降低到mos管处于放大状态时,输出电压是慢慢降到0的,这个时间大概在30秒左右,用来给万用表供电显然不合适。
今天想把它改良一下,并且改成触摸感应延时关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电压降到0的速度加快,在后面加多个mos管

前面tpp223模块的就不画出来了,初始高电平,默认输出低电平,点动模式,断开led,一块锂电池供电。
经试验后,电压到0的时间变为1~2秒了,觉得还是不够,最终再加多一个mos管

然后电压瞬间就到0了,很满意。开始焊锡

第一只mos管焊在触摸板上,后面是触摸感应区,隔几毫米也能感应到,很灵敏

洞洞板焊其他元件

裁剪出来,有点失败

dt830b来了,改了用两块锂电池供电的

试了一下小板电容太长放不下

把它折过来放一起焊接,刚好第一节锂电池给触摸板供电

放进去

延时关机时间大概是10分钟,触摸板待机电流8ua,工作电流10ua,mos管待机没电流,工作电流24ua

如果想把电流改小,就把电阻换成更大阻值的

充电口

完美。摸一下左下角就开机了,左上角的开关其实就是按键延时熄灭的

end

网友A:
魔改830表,牛x

网友B:
这个表有独立电源开关,以前买了一个,楼主这款有屏幕背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有独立电源开关,以前买了一个,楼主这款有屏幕背光的?

两年前拼多多买了2个,有橙色背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改830表,牛x

只是加个开关

网友C:
暂时还没找到带延时关闭的触摸模块或IC.

网友D:
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要摸哪里!无从下手!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要摸哪里!无从下手!

貌似是左下角,三极管测试插座的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暂时还没找到带延时关闭的触摸模块或IC.

有延时触发的ic,自己加个mos管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待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我不知道要摸哪里!无从下手!

就左下角放触摸板那个位置,很灵敏的,拿表的瞬间就开机了,不用特意摸

网友E:
两个充电口有点难受,为什么不用输出升压可调的4056呢,一块锂电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充电口有点难受,为什么不用输出升压可调的4056呢,一块锂电池就可以了 ...

这个板我有,不想用,一是有待机电流,二是电源有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充电口有点难受,为什么不用输出升压可调的4056呢,一块锂电池就可以了 ...

我刚测了下那个升压板待机电流,达到380ua,只能加开关才能用。不过加在这个电路后面可以用。因为那个电池是以前改的,没想过再改升压

网友F:
记得当年曾给830B+表搞过一个自动延时开关,用一片双运放。一个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用来实现延时;另一个运放检测最后一位或倒数第二位液晶显示的中间笔画,当中间笔画有显示时把延时电路的电容电压泻放掉,重新开始计时。
电路图忘记了,下次去找找……自己设计一个也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当年曾给830B+表搞过一个自动延时开关,用一片双运放。一个运放接成电压比较器,用来实现延时;另一个 ...

貌似要复杂很多,尤其那个检测笔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测了下那个升压板待机电流,达到380ua,只能加开关才能用。不过加在这个电路后面可以用。因为那个电 ...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魔改啊,10块钱的表,改成100元的效果

网友:
焊功需要加强啊!@

网友:
这块表10元以内就能买到,魔改纯粹为了买找乐子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