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PF29F02T2AOCMG2 开卡只能60g

楼主(2021-05-08):
试了无数个版本  开完120g  无法格式化  只能开60g

89, A4, 64, 32, AA, 01

网友:
有CE挂了吧,来个图看看

楼主:
这个固态超级坑  换了n个开卡软件  有的开卡 成功 无法格式化   最后只能开到60g   120g成功后无法分区

网友:
ce认全了吗?

楼主:
4页 应该是认全了

楼主:
应该是认全了  120g成功了 无法分区

网友:
只有3CE,开B0KB模式才能开120G

网友:
3颗48G的BOK模式/不过大概率开不过120G/这颗粒还是试试开L06B模式80G

楼主:
撒花庆祝 谢谢各位 开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