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philips飞利浦39寸液晶电视四年了出现了绿波纹拆修

楼主(2021-05-09):
2017年某东购买的39寸飞利浦液晶电视,刚买回来时出现点了马赛克,以为上当了,结果售后小哥过来一看,网络节目正常,广电节目出现点马赛克,建议联系96766售后,广电售后来后发现墙上的阻抗匹配接头松,于是10元卖给我们一个结果好了近一年,又出现绿波纹和马赛克,这回某东小哥阿飞来了,拆开后壳,用酒精洗了洗接口,绿波纹消失了近三年,至于马赛克现象半天发现是广电机顶盒坏了造成的。这两天图像人脸出现了绿波纹,这过保了,某东售后阿飞师傅离开了某东公司,但是仍然热心指导,而且不厌其烦的WX语音通话指导,终于前两天彻底用洗板水清理排线接口修好了绿波纹现象。

题外话:(今天下班回来用遥控看了半天不开机,于是又咨询阿飞师傅,阿飞师傅教了个小窍门来判断是遥控还坏了还是电视机接受信号器坏了(首先使用安卓手机的照相APP打开后,照着遥控器,然后按遥控器,看手机里画面是否闪烁,若有闪烁就说明遥控器好着呢)我的遥控器不闪,于是怀疑发光二极管坏了,于是用风枪290风速5吹了两三分钟,结果把一边一拔焊盘弄掉了。于是从料件板上焊下细,焊上处理后二极管安好装电池后频闪,于是怀疑电容坏了,于是又从料件板拆下16V/100uf替换16V/47uf的小电容后正常,结果又把原来的二极管焊回去后彻底OK)

网友:
此飞利浦已面目全非,不再当年的“飞利浦”了,授权中国工厂或商标出租形式,里面完全没有飞利浦的风格!一整个三合一偷工减料“山”“寨”货典型作风!遭人唾弃!

网友:
这就是国际大牌,哎!啥东西到了国内,都变味

网友:
很怀念最早的飞机 流光溢彩 逐点精细

网友:
飞利浦,现在变成AOC 的了,这品质下降严重。这分明是接插件镀层质量不过关,导致接触阻抗过高。

网友:
飞利浦早就面目全非了,不值一提了

网友A:
我这里流光溢彩 8年了 尽管极少使用那个流光溢彩

网友B:
遥控器灯闪也不一定是好的,我有个遥控器就是这样

网友C:
阿飞师傅人品真好! 万里挑一的,是楼主的贵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飞师傅人品真好! 万里挑一的,是楼主的贵人

是的,之前老妈十几年买的德国壁挂炉过保后,也是咨询售后王小军师傅帮忙指导,拆开修复好了,已经再用了3年了,都是我的贵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灯闪也不一定是好的,我有个遥控器就是这样

拆开量一下电容,若坏拆掉换个相近容值,耐压值一样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流光溢彩 8年了 尽管极少使用那个流光溢彩

请教流光溢彩是一大特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流光溢彩是一大特点吗?

只不过机身后面横竖两排led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流光溢彩 8年了 尽管极少使用那个流光溢彩

29寸超英彩平面直角至今还可以用。。

网友D:
飞利浦只保留了健康事业(含医疗、家用护理),家用电器什么的都没做了。

网友:
这个可能也与使用环境有关,定期开机除潮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利浦只保留了健康事业(含医疗、家用护理),家用电器什么的都没做了。 ...

飞利浦以前挺牛的,盒式录音磁带和CD光盘就是他们发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