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断掉的天堂伞手柄握把

楼主(2021-05-09):
不知道是真天堂还是假天堂

一个雨夜,歪着稍微一用力就断了。一看这设计真坑爹,不如螺纹的科学。查看剩下 的几把天堂伞竟然也是如此设计。

等有空了着手修复。

网友A:
花点心思 就没有不能修的东西,但是。。。这和数码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肯定是假的

网友:
哥俩好粘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点心思 就没有不能修的东西,但是。。。这和数码有什么关系呢

你在本版发个贴试试  选择前面的分类

网友B:
偷工减料,明显设计错误,那个座太浅了根本受不了力,建议装上去用胶灌满整个手柄。我的也断过,3D打印了一个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偷工减料,明显设计错误,那个座太浅了根本受不了力,建议装上去用胶灌满整个手柄。我的也断过,3D打印了一 ...

什么胶比较合适?   我用ab胶灌了点里面,准备横向钻穿用铜线绑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偷工减料,明显设计错误,那个座太浅了根本受不了力,建议装上去用胶灌满整个手柄。我的也断过,3D打印了一 ...

故意的整太好的都破产了

网友C(2021-06-08):
铁管里塞个塞个木塞,合适的膨胀管也行。握把上钻个眼,对准套上,自攻螺丝一拧。保你用到伞烂了都不会掉。

网友:
天堂伞的主杆子上有“天堂”钢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管里塞个塞个木塞,合适的膨胀管也行。握把上钻个眼,对准套上,自攻螺丝一拧。保你用到伞烂了都不会掉。 ...

 不错,我竟然没想到这招。正准备横向对穿用铜线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