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eats solo2不开机了,拆开看看,怎么修理?

楼主(2021-05-09):
solo2不开机了,充电正常开机按10秒后红白灯闪烁三次表示重置,再按还是不能开机,有没有坛友知道怎么修理,电池没有问题测量过电压了,拆解步奏先把耳罩去掉就可以看到一共6颗螺丝,取下螺丝就可以看到发声单元,电路板和电池外面的壳是卡扣固定的翘开就行

网友A:
这种一般很少硬件问题,你再测量下两边耳机的连接线是否有断的地方,这个可能性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很少硬件问题,你再测量下两边耳机的连接线是否有断的地方,这个可能性最高。 ...

线测量过没有短路的,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粘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关粘连了

应该也不是的,如果是开关粘连那应该会不断的重置

网友C:
一般都是头梁线有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头梁线有断的

等空闲的时候再好好查查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压正常不代表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2023-02-21):
        熱心會員 这才是该有的样子

网友(2024-10-27):
看着很高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