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第一次发帖,拆一个凄惨红sl500 ddr

楼主(2021-05-09):
新手玩固态,搞到一个凄惨红sl500 1t带缓存的固态,拆出来给大家看看

方案是2258h,缓存d9stq是单晶1g吗?

单颗512g颗粒两个构成1t容量,颗粒型号k9uugy8s7m-1ck0
查了一个是三星的mlc颗粒,据说是ssv5,我也不太懂,1ck0是bga168焊盘的没有见过,好像是玩不了的,本来还想做成u盘的,只有老实自用了
这个盘挺新的,写入量不到1t,我跑了一圈,期间有两次掉速,感觉是58h过热降频了,拆开贴了导热贴,然后看到有三个电容空焊盘,我加了3个100uf的钽电容,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又把防碎贴吹回去了

跑圈图就不贴了,用1153e的盒子跑的,写入300多

网友:
BGA168的罕见呀,272或316简化版吗?

网友:
这个方案,我感觉算比较良心了。

网友:
还真算是良心了,既然都这样了,
为何不把背面也给看看,
还有这个是什么时候生产的版本,
颗粒的ID是多少
固件的版本是多少,
难得有新产品上市,很好奇呢

网友:
七彩虹居然做这么好的板子+颗粒了/还不错啊/三星BGA168颗粒速度应该很猛

网友A:
七彩虹1T的SSD最好的应是SL500 BOOST 1T,

主控是2246EN ,牙膏厂的MLC片子,当时出来时卖900多,后来不生产了,板上的钽电容很多,我买了两块,其中的一块我也拆开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1T的SSD最好的应是SL500 BOOST 1T,

主控是2246EN ,牙膏厂的MLC片子,当时出来时卖900多,后来不生 ...

你是没有七彩虹的1t一个型号,2258g搭配三星的k9pmgy那个mlc颗粒,不要说速度,就是寿命就完全碾压46en搭配04t的颗粒,你的那个1t做工确实好,可惜46en不支持ldpc纠错,毕竟主控都10年了

网友:
为什么跟我以前拆解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