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索立信w2000笔记本拆机,配件能怎么用

楼主(2021-05-09):
大家看看这个板子拆下来,怎么用,或者怎么能修复?

楼主:
我占了一个二楼

网友:
3735真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网友:
这不是能开机吗?U盘去做个win10系统盘,重装一下系统就行了

楼主:
按esc没有反应,可能接触不良,谁会弄,把配件收走吧,有屏,有板子,有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