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2258G+i29F64B08NCME2量产问题,求大师指导一下在此先谢过各位大神

楼主(2021-05-09):
主控慧荣SM2258g 闪存颗粒看型号是英特尔的,读取ID:EC, 1A, 94, F3, 64, C8看ID是三星颗粒,试了N多固件都不行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id

id

网友A:
bga316的打intel标 ,找个bga316的试试

网友B:
手动指定颗粒型号K9PKGY8S7A

网友:
这是三星的闪存,三星固态的拆机闪存盖标后乱打的型号,用楼上fanallen坛友的工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指定颗粒型号K9PKGY8S7A

多谢高手指点 已 成功开卡 论坛里又你这样的大神 大家的 幸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316的打intel标 ,找个bga316的试试

我不太懂什么 316   但是还是感谢你

网友(2023-02-04):
我手上有2258XT+闪迪片子的,找了很多个固件都不行,哪位有?先行谢过!

ssd牌子是垃圾  众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