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皓影车机内部接线,机身安装各种接口

楼主(2021-05-09):
参考上一贴:慕名去淘本田新CRV皓影车机,几百平米的车机仓库,但是对新皓影不太满意
参考坛友易记拆机贴:本田20款皓影CRV收音车机拆解改装家用音响,USB接线和蓝牙

经过这两天的测试,皓影车机优点有:1、5寸彩屏;2、无需解码器可蓝牙;3、目前价格合适,闲鱼四五十能到手。个人感觉相对大众280,皓影的缺点有:1、屏幕比较糙,上下可视角度小;2、非触摸屏;3、所有接口都必须自己焊线(除非买尾线);4、不支持无损格式。

接好之后测试图片,这张正在播放U盘MP3:

播放蓝牙,同样可以显示歌词:

侧面利用原有散热孔,适当加工,安装各种接口:

从上往下分别是:DC插座、AUX插座、USB插座、扭子开关

内部走线:

电源部分,入线正极2根,1根接常电,1根入钮子开关后接ACC,负极1根接GND:

USB部分,从右往左分别是“红白绿黑”的顺序,间距很小,黑色地线我直接焊到左边电源GND上了:

接口里面,USB口用的机箱前置USB,方便拧螺丝固定: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学习了!

网友A:
不准备给机子安个窝啊?

网友:
学习了,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B:
收音灵敏度280的高还是皓影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准备给机子安个窝啊?

不做外壳,一是因为车机太多,也没那么金贵,经常换着玩,装上各种接口就很方便了,而是嫌麻烦,做外壳需要找材料、精加工、美化,实在不是自己的长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收音灵敏度280的高还是皓影的高?

泛泛地比较两种车机的收音灵敏度很不好说,因为除了机器本身的不同,其他不同位置,不同方向,不同天线,不同无线电环境都有直接的影响,我用过的一系列车机,收音没有明显很差的,也就是收二十个台和三十个台的区别,相差的10个台,基本都是信号比较弱,意义不大的,所以个人认为如果不是特别关注收音,就不用纠结,一般用用都足够

网友:
这款本田皓影车机是先锋的,泰国制造的,皓影车配置应该还不错,现在好多其他汽车品牌的车机都是国产,很一般。

网友:
你好!请问aux怎么接的

网友(2023-03-04):
不错动手挺强,有了各种接口,用时就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2025-06-30):
这款没有CD

网友:
渐渐对这种老式车机无感  原因是发热巨大的电源管理芯片 一通电就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