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软件能检查出是翻新单片机

楼主(2021-05-09):
免费搞到了几个单片机,我看引脚上都镀上了一层亮亮的锡,因此判断出他们是翻新的
当我下载的时候,软件居然也提醒我是翻新货色,叫我用原厂片
我翻了翻,89c52rc好像也没有记录出厂日期的呀? 那它是怎么判断的捏

网友:
这个就牛逼了,我下载一次,第二次下载算不算翻新?

网友:
这个的确不好说,按生产日期?
如果放了很久才用算不算?

网友:
STC有这么牛逼的技术?

网友:
截图看看,记得以前选老型号就会提醒换用新产品

网友:
是不是芯片内部记录了擦除数据次数,然后最后一次写入程序又运行了很久,又被擦除一次来判断。

网友:
用编程器批量烧写过的可能跟自己烧写的不一样。这是我猜的

网友A:
下载软件是根据固件版本判断的。

网友:
应该是写了不该写的区域

网友:
我记得 串口用 stc-isp连接 冷复位之后有显示芯片的生产时间和版本序列号之类的,应该是写死在芯片里的吧

网友B:
型号太古老一律当翻新,仅此而已。我10年前买的全新也报翻新。

网友:
你倒是上图啊

网友:
我买过一个stc的,显示翻新,和厂家联系,就是老款的而已。翻新还是没必要的。怎么搞?

网友(2022-05-17):
引用 网友C:
截图啊

我今天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型号太古老一律当翻新,仅此而已。我10年前买的全新也报翻新。

我的老芯片也报翻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软件是根据固件版本判断的。

估计就是为老型号后,在检查固件日期这样。因为STC89C系列现在还在生产呢。

网友:
检测固件版本号判断啊

网友:
换旧版的isp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
只要是库存的都会这样提示,应该是按生产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