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sony ps2有什么值得拆的吗?

楼主(2021-05-09):
今早在楼下捡到一台ps2,接电没反应。本来还指望里面或许有个硬盘,拆开来看啥也没有。这东西也没啥维修价值。就是不知道分尸的话有啥可利用的元件吗?

网友:
AC 120V 60Hz,你不会是接了220V吧?可能电压不匹配烧了,量一下电源,有没有输出?
拆的话,也拆不出来什么玩意,还不如直接修好

网友:
修好了还是有点价值,挂闲鱼也有人收

网友:
你运气太好,能捡到这些东西

网友:
游戏是鬼泣3:lol: 也就当个拆电容电感mos管的料板

网友:
拆开看看内部做工如何

网友:
这是N制美版。可以在咸鱼出掉,换你想要的东西。

网友:
没啥有用的

网友:
听CD音质蛮好的

网友(2021-08-23):
我以前也捡过,不过是在日本,好像带1个手柄和电源,但是最后买游戏花了几个,还没怎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