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只虎牌JKT-W18W电饭锅

楼主(2021-05-09):
一、捡锅篇
昨天下班回到小区时被保安大叔叫住了,说捡到一个别人扔到垃圾桶的电饭锅,给我研究研究,咋一看不怎么起眼,以为是国产的九某、美某之类的用继电器控制发热盘加热的低档货

我提溜了一下,好重!才意识到不是一两百块的便宜货,应该是个IH电饭锅

认真观察,老虎头、MADE IN JAPAN……原来是个虎牌IH电饭锅啊!

锅体前部还贴了一张标签,都是洋文,这自然难不倒我这个年轻时爱学习,经常通过观看岛国爱情动作电影学习外文的好孩子。我随便看一下,就知道是介绍它这个锅有什么牛P之处的

后面还贴有一张标签,型号:JKT-W18W,是220V的,可以放心试机了

这个邻居的、良心的、大大的坏!扔电饭锅的、居然不扔内胆嘎!八嘎呀路!

二、拆机篇
拿回家后串了个60W灯泡试下机,灯泡贼亮

那只好开拆了,拔下插头后,手不经意碰了一下这个金属插脚,顿时艺术细胞喷涌而出,情不自禁舞蹈起来,怎么还存电?你这个欧洲的插头还敢欺负我中国人!

开拆!底部就4个螺丝,旁边一圈有几个卡扣,卸下螺丝后稍微一撬,底板就打开了。看一下内部情况,可见有许多小强屎,你们看图片闻不到,我在现场还闻到一股小强屎特有的味道……

看看这块EMI滤波板,上面有3个大电容并联,并且经测量保险已断,因此电到不了后面,全部存在3个大电容上,最后全到我身上来了!

电我的原凶找着了,下面继续盘它,先拆这块主板,左边一蓝一黄2条大粗线是连接加热线盘的。右边一堆线,有220V的进线、温度保险的线、保温发热丝的线、锅盖的NTC,都用接插件连接,比较好拆

这边底下还有一根软排线,和操作按键板连接

断开所有接插件,取下主板

2014年3月10日生产的,那这个价值5000块的电饭煲也才用了7年嘛,就坏了,不划算!不划算!

这块黑黑的HA1919是虎牌的一个专用模块,它里头包含了给电饭锅供电的开关电源和IGBT的驱动电路,假货宝查了下,拆机件还卖的挺贵

这两个在假货宝上查了一下是固态继电器,具体资料没查到

三、检修篇
首先检查保险,开路

是个10A的陶瓷管保险

随便找个10A玻璃管换上

换好保险后再看看这块EMI滤波板,3个大电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刚才串灯泡试机时灯泡会这么亮

反面

然后就是找找哪里断路导致烧保险了,最先怀疑的肯定是IGBT啦,果然,C、E极击穿

G、E极也击穿

整流桥没事,4条腿压降都正常

拆IGBT,先把它的3条腿都咔嚓掉,这样好拆些

轻松取下

焊盘完美

英飞凌H30R1602

复查一遍确认损坏

查一下PDF资料:30A,1600V,比一般电磁炉IGBT的参数都要牛,这个G-E极瞬间电压和一般电磁炉的IGBT不同,正负25V,一般电磁炉用的FGA25N120是正负20V,一般用18V来驱动

既然G、E极都击穿了,有必要看看G极的稳压管,就是这个ZD102,型号看不见

把它拆下来,焊到另一块小电路板上方便检测,刷干净以后能看见丝印是95,假货宝上查到它是24V的稳压管

利用指针表X100K档的高电压来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漏电,以免日后损坏昂贵的IGBT,指针纹丝不动,说明它性能还可以

既然没问题,那就清理一下焊盘和原来的红胶,准备装回去

重新装回

再检查一下这个谐振电容,它又跟一般电磁炉不一样,一般电磁炉是0.27或0.33微法,它只用0.082微法

万用表实测77纳法,差不了多少,应该没问题

因为IGBT是受HA1919模块驱动的,再用万用表打一下HA1919各脚的对地二极值,好像都没啥问题

最后再看一眼,好像该检查的都检查过了,先不装IGBT(我也没有这种IGBT,只有FGA25N120,G极是20V驱动的,这个是24V驱动的,我怕爆掉),装回去试下机

没问题,可以开机和摁键操作了,只是有个别按键不灵

四、再次拆机检修、清洁篇
这回打算彻底拆出来清洗

底盖上的小强便便,这个锅烧IGBT估计也是这些小强和它们的便便造成的

三块板全部拆掉、清洁

看这里面的强尸和强屎

继续拆

内脏全拿掉

剩一个空壳

拆出来一堆东西

能洗的全部拿去用洗衣液刷

下面处理一下按键不灵的问题

方法就是用WD40嗞,嗞完狂摁数百下

等所有东西都晾干以后,再一个个装回去

操作灵敏,功能正常,OK!

至于IGBT,我也不打算装了,装了也没用,没内胆,装了也白装,这万恶的邻居!我查了一下,假货宝上买一个内胆得1250块!小黄鱼上没人卖,只好把这锅丢角落里吃灰了,静静地等待吧,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哪天邻居把内胆也丢掉呢。

全文完!

网友:
怎么看也不值5000元

楼主:
苏宁易购上查的,假货宝也有,4680,还要付140块EMS快递费。

网友A:
遭了遭了,不仅垃圾桶 还是马桶刷洗的,好担心被坛友在咸鱼买到啊。。。

网友B:
看不出来要这么贵

网友C: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不过坏了就是垃圾!

网友D:
内胆去弄个尺寸形状差不多代用品.....不一定要花1K多买原配的...........

网友E:
挂小黄鱼,有肉吃

网友F:
内胆不便宜啊,只有找个类似的铁锅或者咸鱼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遭了遭了,不仅垃圾桶 还是马桶刷洗的,好担心被坛友在咸鱼买到啊。。。 ...

那不挂咸鱼了,在这里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要这么贵

也是,之前修过一个九某阳的,看起来也差不太多,人家只要1000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好高级的样子,不过坏了就是垃圾!

坏不是主要问题,大不了我上立创花三十来块买一个原装英飞凌ⅠGBT就修好了,关键是没内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胆去弄个尺寸形状差不多代用品.....不一定要花1K多买原配的...........

我还是再等等这个邻居吧

网友G:
是那种“碳炊釜”的胆?一般不锈钢或铁的也成不?要守株待兔一个原胆怕是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挂小黄鱼,有肉吃

不会开价,一个没内胆,没ⅰGBT,还被马桶刷刷过的虎牌电饭煲值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内胆不便宜啊,只有找个类似的铁锅或者咸鱼卖掉了

求指导价,没内胆,没iGBT:lol: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那种“碳炊釜”的胆?一般不锈钢或铁的也成不?要守株待兔一个原胆怕是有点难。 ...

我一个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没用过这么贵的电饭煲呀,不知道它叫什么釜,按电磁炉原理来说只要形状对,放进去能放到底,是铁或不锈钢材料的应该就可以用的,难道要带上这个煲一起去选购内胆?

网友H:
第一次看到岛国电饭煲,价格让人咂舌

网友:
引用 楼主:
坏不是主要问题,大不了我上立创花三十来块买一个原装英飞凌ⅠGBT就修好了,关键是没内胆。 ...

除非你配个内胆,没内胆不就是垃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岛国电饭煲,价格让人咂舌

确实贵,可是国人趋之若鹜,我这里的人们富裕起来了,买这种日本电饭煲、智能马桶盖…眼都不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