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让电脑终极静音,可否拆掉电源风扇

楼主(2021-05-09):
为了追求极致的静音,获得安静的工作环境,同时有通宵下载的需要。于是只采用了固态硬盘,拆除机械盘,消灭了一大噪音。cpu风扇通过speedfan调校的很静音,现在只有一个电源风扇的呼呼响和电感的声音。我想拆掉电源风扇获得极致静音,因为本身就一颗cpu外加固态和内存,最多也就百来瓦的功耗,就是不知道安不安全,会不会爆电容,甚至变压器绝缘烧坏导致漏电。

网友A:
换路由挂机,比电脑静音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路由挂机,比电脑静音省电...

路由器挂机硬盘死得快

网友:
只要你肯增大散热片,1000w被动散热也不是问题

网友:
电源风扇如果是12V的,接在5V端,转速慢些,声音小很多。我就这样搞了几个了,没感觉电源温度增加。主要是我主机是全集成的H61,一个机械硬盘而已。我连G1610CPU风扇也接在主板USB电源上,CPU也不热。

网友:
追求极致换个带风扇停转电源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电脑就是全静音。 电源用海韵的无风扇电源。 cpu是8300T, 用一个六热管塔散, 没有用风扇。 我不打游戏,就用核显足矣。

储存用一块ssd加两个机械硬盘,除了开机时机械硬盘有点声音外,基本上完全没有声音的。
如果你功耗不多,买个最低w数的400w就够了,不到一千块。 我用的是上一代版本,520w.

网友:
按电源寿命考虑可以风扇串一个25~30欧的电阻,或者换个不超过1000转的风扇

网友:
电脑放冷库里,什么风扇都 不用

网友:
没有风流动的话,热量积聚,很容易爆电容等问题,建议改风扇速度,也不要直接取消风扇。

网友C:
可以搞成温控风扇,散热片超过一定温度才开启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用的电脑就是全静音。 电源用海韵的无风扇电源。 cpu是8300T, 用一个六热管塔散, 没有用风扇。 我不 ...

好,以后配电脑就上无风扇的,现在这个我已经拆风扇了,等哪天电容爆了,再换

楼主:
现在已拆风扇使用,非常安静。日常使用不打游戏不剪视频,功耗不高,撑个三两年应该不是问题。反正电源便宜的很。我估计电容会坏的很快,已经做好电容寿命到,炸掉的准备话说回来,220进门那两个大水塘,炸了会很响吧

楼主:
我想,笔记本电源百来瓦,不也是没风扇吗,还闷在塑料壳子里呢。不过有塑料壳子不会炸那么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以后配电脑就上无风扇的,现在这个我已经拆风扇了,等哪天电容爆了,再换 ...

要完全静音,还要挑带T的cpu, 只有35w, 一个多热管的大塔散就算没风扇都可以压得住。

网友:
换成大风扇的电源稍微好点吧,至于拆了我不建议,发热肯定大,机器发烫烧东西早晚的事

网友:
可以搞一桶硅油,整个鱼缸,然后把主板电源全部扔进去。

网友:
原配有风扇的电源,你拆下风扇,时间长点,难保电凉不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搞成温控风扇,散热片超过一定温度才开启风扇

有那种常开的温控器,固定于散热片上,达到60度或其它值才开启,我UPS都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