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大佬西数trex跑盘结束容量正常,软件显示137.4g

楼主(2021-05-09):
请大佬帮忙我这个问题需要怎么解决,trex扫完容量正常扫描正常,进系统检测软件没有硬盘具体信息显示137.4g,有卖技术的人说只要设置一下就能解决大佬帮我解答一下如何处理

网友A:
先清空0d,如果不行,再修改02

楼主:
那位大佬能帮我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空0d,如果不行,再修改02

大佬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清空0d,如果不行,再修改02

大佬有没有qq我加你明天帮我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具体的操作步骤

认盘后,clrfile 0xd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掉盘了吧?断电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盘后,clrfile 0xd
这样就可以了.

我的操作步骤是 进trex以后 输入aaa 识别硬盘以后 clrfile空格0xd 回车最后关机 好像没反应还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操作步骤是 进trex以后 输入aaa 识别硬盘以后 clrfile空格0xd 回车最后关机 好像没反应还是一样
...

清空0d不行就修改02,指令ed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空0d不行就修改02,指令edid

大佬这个不是设置MDL跟容量的界面吗  你看我图片下一步需要打进什么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这个不是设置MDL跟容量的界面吗  你看我图片下一步需要打进什么命令
...

你的容量不是有了么?放到系统下认盘应该就可以取得正常的容量了.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容量不是有了么?放到系统下认盘应该就可以取得正常的容量了.你试试

是这样跟容量无关 容量是对的 比如用软件检测比如crysta diskinfo 什么鲁大师那些检测显示只有137.4g其他信息一点都没有 就跟我第一张图片一样   这个问题应该是软件导致的大容量应该是通病,有人会改教技术很贵 ,所以想征求大佬们这么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容量不是有了么?放到系统下认盘应该就可以取得正常的容量了.你试试

怎么说呢专业软件检测没问题比如说mhdd 这些都没问题   系统上面的那些软件检测不了硬盘数据

网友B:
HPA指令,看看是不是设置了

看实际LBA多少(MHDD看),用HPA工具,或者MHDD设置LBA的命令,恢复下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PA指令,看看是不是设置了

看实际LBA多少(MHDD看),用HPA工具,或者MHDD设置LBA的命令,恢复下容量 ...

大佬具体怎么操作 详细一点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跟容量无关 容量是对的 比如用软件检测比如crysta diskinfo 什么鲁大师那些检测显示只有137.4g其他 ...

容量对的话,你找个相应容量的0d回写进去就行了,对比 一下工厂的0d和你跑完后的0d你就一目了然了.1698这种盘它的信息在0d中,如果0d不正常它就会使用02,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控制.出现你这个情况是因为你用的自动t的固件有问题造成的,正常完整初始化的固件不会出现你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对的话,你找个相应容量的0d回写进去就行了,对比 一下工厂的0d和你跑完后的0d你就一目了然了.1698这种 ...

大佬具体怎么操作  详细一点啊

网友(2024-03-23):
修改02模块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