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茁美JWS-666电饭煲煮饭外其他功能故障

楼主(2021-05-09):
茁美型号为 JWS-666 容量为 2.5L 的电饭煲,除了煮饭功能正常外,其他功能如炖汤、煲粥等都出了问题,表现为:选择煮饭外的功能切换到起动工作后,立即鸣笛一声,显示回复初始状态——全部指示灯闪动一下,数码管显示为28:88回复加电时的待机状态;能够听到继电器一吸合就释放的声音,也不会加热。拆开看了下线路板上的元件,好象也没鼓包、锈蚀等问题。因为本人是电路白痴,不知道如何去检查,也就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各位维修达人看看,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

图一:控制面板

图二:控制面板电路板

图三:这个在侧面的是主控制电路板了吧?

图四:通电后的控制面板

图五:发热盆

楼主:
再试了一下,选择煮饭时也是一样的现象了,有时候又会正常。

网友:
先把最后图里的黑方块换了试试

网友A:
那个黄色的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

网友:
黄方块电容比较容易处问题,最好直接换掉。

网友B:
检查一下“温度控制”。发热盘部位的照片上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色的电容拆下来测一下容量

电容标称250V、0.68U,我没拆测量,只得0.365U。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标称250V、0.68U,我没拆测量,只得0.365U。

换一个同规格的电容试试,说不定就好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容标称250V、0.68U,我没拆测量,只得0.365U。

这电容淘宝很便宜的,可以用签到红包买: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200361436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温度控制”。发热盘部位的照片上传看看

已上传,见一楼图五。

网友:
黄色电容老化了。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容淘宝很便宜的,可以用签到红包买: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20036143606 ...

谢谢!已下单,等收到货后换上去试试,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今天中午收到电容,更换后问题解决了,各项功能选择后都不会复位,而是开始工作了。

再次感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