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虾牌手电钻的开关要怎么修理?

楼主(2021-05-09):
这个电钻也是用了好多年了,电池也重新做过。现在开关有点不灵了,慢慢按下去可以工作,按的快了就不行,感觉里面有某个地方磨损了,可是打开看过了,滑动的那一面打不开,因为被开关引线焊死了。

这个开关要卖8-10块,加运费都够再买个了,求问坛友这个怎么再抢救一下。

网友:
要就买把钻,要就咸鱼和多多买开关,多多领5元无门槛不就便宜了

网友:
烙铁焊开 把焊接片掰直应该能拆开

网友:
根据故障现象,判断是电池的问题,电池内阻太大,建议测测每节电池的内阻。

网友:
跟引线没关系啊,侧面卡扣撬开就好了
同意楼上,电池挂了或者电池保护板太敏感保护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开关就是了。

网友:
成品20几,单买一个开关9.9不包邮,确实为难。

网友:
我买的潭祖,领菜鸟红包,首单红包,收货返5元,到手9.5元,如果当时再叠加上签到红包,到手就会是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