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北京动力源 DZY-48/50HI,请教如何改可调电源呢?

楼主(2021-05-09):
捡了好几个,请教这个如何改可调电源呢?指导搞成功的免费包邮送一个

网友:
哪里捡的,有链接吗?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650&mobile=2
这里有改法,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650&mobile=2
这里有改法,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

貌似这个电源版本很多

网友B(2021-07-10):
刚刚改好一台

网友(2022-01-15):
引用 网友B:
刚刚改好一台

电位器接法我看看

网友C(2022-03-20):
看上去已经使用了软开关PFC+LLC拓扑+同步整流,已经不是原来的移相全桥了

楼主(2022-07-08):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已经使用了软开关PFC+LLC拓扑+同步整流,已经不是原来的移相全桥了

变好还是变坏了?

网友:
好复杂,学习了

网友(2022-09-03):
请教,我和你一样的板,照你一样的改,为什么只能调压不能调恒流呢

网友(2023-09-20):
大师,那两个蓝色的碳膜电阻是多大的,怎么接的,是什么作用

网友D(2024-03-05):
这个元器件是哪家生产的,有规格资料吗?

网友(2024-08-26):
引用 网友D:
这个元器件是哪家生产的,有规格资料吗?

直接拆掉焊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