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几台有小问题但还能用的显示器。还有主板,显卡,光驱,硬盘等

楼主(2021-05-09):
PHILIPS 19寸LED屏幕,整体效果非常好!就是垂直方向靠左侧有一条竖线,影响不大。80元,运费20元。无底座。送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DVI。三星22寸LED屏幕,缺陷严重,有大片黑斑,只能凑合着用,监控可以。20元,带外置电源!够便宜!运费20元。冠捷27寸LED显示器,缺陷:垂直方向在右侧有一条竖线,略微影响使用。整体效果非常好!双接口。150元。运费30元。

楼主:
键盘十元一个ps/2口的和USB口都有。鼠标五元一个。挂钟10元。台灯10元,耳机也是10元。
七彩虹主板,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带有VGA/DVI双接口。CPU是X245,带风扇带挡板。价格:40元。有三块同样的主板。运费10元。
显卡,低档卡,7300,G100,256M显存。15元一张。
DVD光驱,10元一个。
--------------------------------------------------

双核台式电脑250元。X245CPU,六G内存,320G硬盘,256M独立显卡,无任何故障,安装了win七和常用软件。运费30元。技嘉的烟灰缸,2元一个,全新。有10个。
台式电脑的所有配件都可以单卖。
256M的显卡,HD6600,20元。双接口。
有线路由器,都是5元一个,都是好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冠捷27寸LED显示器有HDMI接口吗?

楼主:
小型台式电脑,双核X245CPU,4G内存,是二代内存。100G硬盘,是笔记本硬盘。安装了WIN7和常用软件。内置一对小音箱。可以上网,学习,看电影。包邮100元!

楼主:
320G台式机硬盘,25元。250G,20元。都带系统镜像。
.M2小硬盘,固态小硬盘,32G,20元一个。保证是好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线路由器5元一个,无线路由器也是5元一个,电源另外付款,5元一个。三天线的15元一个。

楼主:
台式机硬盘二百五十G,20元一个带win7,六十四位镜像。移动支付终端,10元,可当钟表用。
空调,电视机的遥控器,5-10元一个。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效果非常好的新境界显示器,150元带信号线,电源线。27寸led。都带电源线信号线。双接口。VGA/DVI
最上面有一条线影响很小,左下角有一点划痕  运费3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一切正常的石英表,全部换好电池,观察几天走时很准!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运费6元  满意了再放款。

中间黑表,表盘大,非常漂亮。男表,金属表带,表带适应范围很广。适合男士戴,50元。 双日历
右边的银色表,欧米茄女表,保真,金属表带,非常漂亮,表带适应范围很广,男士也可以戴。100元
土豪金,适合手腕粗的男士,否则要调表带!无日历。30元
黑表,造型粗犷,表带是双层,里面的尼龙搭扣,外面是卡扣,卡扣有点生锈了。30元。
------------------------------------------------------------------
清晰大图、

网友:
东西真多啊,顶一个,我也有显示器想卖。想要可以翻我。

网友:
显卡能高特效玩LOL吗。可以的话我要了。

楼主:
29 秒前 上传

杂牌音箱,个头不小,喇叭换了一只,音质还可以。30元,运费20元。
有线路由器,5-10元一个,从4口到8口。16口的30元。
无线路由器,10元到20元。都是不带电源的价格。电源5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七彩虹主板,使用三代内存。集成显卡,主板集成2个接口,VGA和DVI。带X245 CPU。性能稳定。带挡板带风扇。
主板价格:40元
2G三代内存价格:20元。4G三代内存价格:40元

运费10元。

楼主:
损坏了的全自动机械表,表带非常好,手表赠送。只要10元
48V20A的电动车充电器20元。
笔记本内存条二代1G五元,2G 10元,三代1G十元,2g是20元。台式内存 二代1G五元,2G 10元,三代1G 10元,2g是20元
风扇10元。
步步高电子辞典,屏幕有点拉花,但基本不影响使用。40元。带MP3。
灯带大约50米,只要20元。
插座,5元一个。
漫步者音箱3套,价格分别是50元,40元,30元。
电动车充电器,48V20A,20元
全新显微镜全套,100元。考勤机,只能用指纹。20元带电源。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网友:


楼主:
收录机,完好,一切正常。20元。送磁带一盒

风扇十元漫步者R101V, 30元
漫步者E3100,50元
漫步者R101T06,30元
风扇10元,有两个。收录机,完好,一切正常。20元。送磁带一盒
灯带,大约50米,20元。是好的。
电磁炉,1800W,40元

楼主:
猫粮五公斤,40元一袋。有故障的全自动机械表,有非常漂亮完好的表带。我只卖10元。表带也不止这个价。
风扇10元。
显微镜100元
菜刀10元
石英表,都是完好的,非常准。20,30,50元不等。
七彩虹主板,使用三代内存,带X250 CPU,主板集成显卡,包括DVI,和VGA口。只要40元!不带风扇!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楼主:
最下面那快全自动机械表,有问题。只要10元!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