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时替代电池的假负载

楼主(2021-05-09):
维修电动车充电器时需要一个能替代电池的假负载,因为有些充电器带有极性保护,负载不是电池时,没有输出。
需要外加一个带有电压的负载,如下图:
我们可以用一个可调电源(比如明纬S350改的,或者用其它的电动车充电器改的可调电源,可调范围在36-72V即可),D1为防倒灌,R1为限流电阻(防止极性接反时,损坏充电器或电源,可以用大一点,比如到20欧),电压表电流表按自己需求可接可不接。
SW1及R3为负载电路,R3如果有电子负载最好,也可以用合适的电热丝代替,主要是进行老化试验,及转灯电流测试用。
R2用来对充电器提供一点初始负载电流,对可控硅防反极性的电路中的可控硅提供最小维持电流。
使用时,先把可调电源调到你维修的充电器的标称电池电压,比如 36V(三个电瓶),48V(4个电瓶),60V(5个电瓶),  72V(6个电瓶)
充电器接上去后,充电器正常的话,就会输出涓流充电电压,闭合SW1,并加大负载,达到转灯电流,会输出恒流时的高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虽然没看懂还是要点赞收藏。。。万一哪天看懂了呢。。。。

网友A:
不会直接把可控硅的T1-T2短接就是了?还搞个这样的电源太麻烦了吧?等把充电器修复正常了再把短接的焊锡烫开就是了。

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个人观点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直接把可控硅的T1-T2短接就是了?还搞个这样的电源太麻烦了吧?等把充电器修复正常了再把短接的焊锡烫 ...

可控硅坏了呢?或可控硅的控制回路出问题,你短接可控硅能算检测完成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坏了呢?或可控硅的控制回路出问题,你短接可控硅能算检测完成嘛? ...

这个可控硅只是为了只在接入电池的时候才输出,个人认为很鸡肋的,比如专业的台达4850艾默生的2900也没有这个玩意,而我们平时直接用开关电源调压后给电池充电,也没发现任何问题。所以,如果真是这个硅坏了,直接短接长期工作根本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而你只是为了检测这个硅的好坏,专门搞个电源搞了一大把原件做了一个专用的装备,好吧我佩服你的折腾精神,但是很多办法就可以很简单的检测出硅的好坏,你偏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如果说是为情怀那我啥都不说了,但真要是搞维修,你这很容易把别人带到沟里去。

只是讨论技术问题,不针对任何人。也只代表个人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控硅只是为了只在接入电池的时候才输出,个人认为很鸡肋的,比如专业的台达4850艾默生的2900也没有 ...

设计好的充电器线路,是把可控硅的正向压降也考虑在内,如果可控硅坏了,你直接拆掉短路,输出电压是不对的。和原先的设计是不相符合的。我这个方法,只是告诉维修人员,在没有电瓶可当负载试验时,可以用外接电源的办法来当电瓶完成全功能测试。
作为维修人员,不能在原电路上自由修改,要保证原电路功能的完整性。如果是个人玩,那就是另外的事。
比如你拆除了可控硅,或短接了它,原先的防反接功能没有了,输出电压也比原设计的高了一点。这不是维修应该做的事。当然征得用户同意也是另外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好的充电器线路,是把可控硅的正向压降也考虑在内,如果可控硅坏了,你直接拆掉短路,输出电压是不对 ...

你是对的!
专业的电源从来不用考虑用错电压,接错极性!
电动车充电器能不考虑吗?家里有2-3个电动车不稀奇吧?又没有统一的接口标准,
谁还没有个拿错插错的时候?

专业的台达4850艾默生的2900也不会拿错,插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控硅只是为了只在接入电池的时候才输出,个人认为很鸡肋的,比如专业的台达4850艾默生的2900也没有 ...

专业电源,虽然也可以对电瓶充电,但它不象电动车充电器那样有高压输出和低压输出二个价段。所以对于电池充电来说,你用2900对电瓶充电,并不比专用电动车充电器要好(对电池来说)
另外厂家在电路上设计了防反接,对于你来说是鸡肋,但对厂家来说就可能不是。他们何必要增加成本弄个可控硅进去呢?可以肯定的是,通过大量的实践或从退换货的比例来分析,加个防反接电路,不会因为电池极性搞错而损坏,退换货比例会大幅下降。

网友:
20串18650,抽头7个,13.14.15.16.17.18.19
想多高,就多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计好的充电器线路,是把可控硅的正向压降也考虑在内,如果可控硅坏了,你直接拆掉短路,输出电压是不对 ...

一个硅原件,正向压降到底有多少?貌似是0.7伏而已,而一般的电动车最少应该是13串48伏起步,0.7/13串,即便过充也是有限,何况一般稍微有点常识的折腾友,基本上都不会按充满到4.2*n单体的电压来调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

电动车充电器不过是用3842做的反击式开关电源,烂大街的玩意,对于混数码的坛友,基本上调个压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早期的充电器基本都没有这个防反接的硅。只需要在插座插头上做个防呆设计即可。甚至哪怕串个二极管,也要比搞个可控硅人性得多。

作为维修人员,个人认为只要是硅之前的电压输出正常,带负载正常,那么基本上充电器就修复了,硅的问题真的是小菜,实在不行短接就是了。而你强调的是硅的好坏,前文已经说过了,硅真的不是主要问题,但凡有点维修经验的都知道,而你做这个设备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检测硅的好坏,难道不是折本求木吗?对。你做出这个设备必须强调其作用,但是摸着良心说,有多少人为了检测一个硅的好坏而专门做一个这样的设备?
居然还有人认可说什么2-3台车拿错的时候,那么你连三元13串48伏16串60伏20串72伏都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电动车起火的视频就真的不奇怪了。

好吧,我承认确实有那么点作用,防止二哈反插什么的,而且我想自己的观点也算描述很清楚了,技术论坛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所以没有对错只有实用。

为避免乱战,此贴我不再回复了。再争下去有损坛友之间的感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硅原件,正向压降到底有多少?貌似是0.7伏而已,而一般的电动车最少应该是13串48伏起步,0.7/13串, ...

哈哈,谁要你做设备啦?既然在混论坛,谁手里没有个可调电源?外面弄二个电阻,一个二极管接一下,就可以做个假负载,至于大功率可调电阻,都说了电子负载,电炉丝都可以,你不想做负载测试,不想做转灯电流测试,只是你的事。我想作为维修人员,修好后,基本的高恒压,低恒压,恒流电流,转灯电流总要测试一下才可交给用户吧。发个电路,只是给个思路。我又不做产品来卖,你喜欢就试试,你不喜欢就直接短路可控硅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好的充电器线路,是把可控硅的正向压降也考虑在内,如果可控硅坏了,你直接拆掉短路,输出电压是不对 ...

赞成!一般正规厂家设计防反接电路就考虑可控硅对输出电压的影响。

网友(2021-08-02):
这个电路对设计充电器的人来说,如果手头没有电池组,可以临时用来做测试工具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子小白虽然看不懂学习了解一下没毛病

网友B(2021-09-15):
请问 有些防反接电路直接将肖特基二极管反接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 这样有效果吗?对电路消耗是不是会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有些防反接电路直接将肖特基二极管反接接在电源正负极之间 这样有效果吗?对电路消耗是不是会比较大? ...

这个要配合保险丝才有效,反接时,二极管导通,保险丝熔断,切断电池。正负极接对了,无消耗,正常工作。

网友C(2023-03-02):
大神,请教一下,电路中的圈圈A和圈圈V是电流电压表对吧,这种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电流电压表(100V10A的应该够用了吧)
另外,SW1这种开关,买那种比较好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教一下,电路中的圈圈A和圈圈V是电流电压表对吧,这种需要购买什么型号的电流电压表(100V10A的应 ...

指针表的话,100V电压表,5A电流表应该都够了。
如果想数字式的,那你还得准备表头供电电压。
开关要求不高,5A以上的开关应该可以了,这里没有冲击电流,所以要求不高。(电动二轮车的充电器输出电流都不大,2-3A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