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ATP 2246en 土狗跳线位置

楼主(2021-05-09):
有哪位大佬知道atp的这个板子土狗跳线在哪吗?

网友:
如果是公版的板子,试试r23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种ATP的板子,这个板子居然有外接ROM的开关,就是你没有焊接上去罢了!这个板子真厉害,把电感都更换了,绕圈的换成一体的,叠层的缓存绕圈的,补上滤波电容,稳压电容,还有旁边的胆电容,这个板子就真的完美了,可惜啊,镁光的2CE 单颗粒128G的L06B确实太少见了,单颗粒4CE的256G颗粒到是很多,贴满了16贴2T,补满了所有元器件,就太完美壮观了

网友:
我也有2片板子,颗粒是镁光1个ce的颗粒,速度很慢,想个换颗粒做一个完美的掉电保护固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过这种ATP的板子,这个板子居然有外接ROM的开关,就是你没有焊接上去罢了!这个板子真厉害,把电感 ...

他那个开关应该是写保护预留,不是外接rom,l06b1ce 64一般是叠die,叠die颗粒上46en完全就是找刺激。。。。

网友:
看着很高大上挺唬人实在找不到土狗就拆主控量呗/这板子得找点8H2H或者NW711贴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那个开关应该是写保护预留,不是外接rom,l06b1ce 64一般是叠die,叠die颗粒上46en完全就是找刺激。。 ...

我还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颗粒可以16贴2t的了,完全是认为16贴2t的2246en比较壮观,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颗粒可以16贴2t的了,完全是认为16贴2t的2246en比较壮观,哈哈哈 ...

46en贴2t要么选东芝15要么l95,46en配06b寿命不如tlc,毫无稳定性可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6en贴2t要么选东芝15要么l95,46en配06b寿命不如tlc,毫无稳定性可言

对,玩的玩见过的少,到现在只见过8贴的东芝颗粒上2t,其他的还没有见过l95b还真没见过,压根不知道l95b啥型号可以上2t,一直在注意什么颗粒可以16贴2t,也一直没有见过,其实完全就是认为16贴比较壮观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玩的玩见过的少,到现在只见过8贴的东芝颗粒上2t,其他的还没有见过l95b还真没见过,压根不知道l95b ...

l95b有单颗256 4ce的颗粒,企业级的,可以做2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