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波整流后的滤波升压

楼主(2021-05-09):
理论上说半波整流后电压是0.9倍交流
如果加滤波电压又会提升1.414倍
要实现这个提升倍数,电容大小有什么讲究?

网友:
都不是正弦波了

网友A:
1.414仅仅是峰值,如果负载重会显出原形,负载极轻才有这么高。
这个跟电容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交流输出的功率和你负载的匹配情况。如果负载很重接近交流输出的功率,电容再大也达不到那么高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14仅仅是峰值,如果负载重会显出原形,负载极轻才有这么高。
这个跟电容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还是交 ...

你好
你回复的还是很详实
看来,我只有半波改桥式
来实打实地提高电压了
谢谢你有力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回复的还是很详实
看来,我只有半波改桥式

纠正一下,全波或桥式才有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