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自己购买配件,自己组装太阳能灯,大约需要买哪些?如何组装测试?

楼主(2021-05-09):
太阳能灯改装

自己购买配件,自己组装,大约需要买哪些配件?如何组装,测试?
太阳能板在闲鱼买共享单车太阳能板。
灯头用12V电动车射灯。
只需要光控,天黑亮灯,白天太阳能充电。
亮灯时间要能到持续10个小时左右,晚上8点到早上6点

楼主:
灯头用这种12V的射灯。。。充电用太阳能板。。

另外请问,太阳能板,10w如何测量?直接看太阳能板标识吗?能测量不?

网友:
我也想搞个放在老家。不知道有什么配件

网友:
如果灯在屋檐下,灯不考虑防水,就稍微简单一点了

网友:
小功率的一般用3v的led,这样就不用对锂电池平衡。控制板简单的可以用mos管搭建,几个零件就搞定,不过灯是整夜亮的,要定时亮几个钟的就需要买块led太阳能控制模块

网友:
其实没什么要求直接买成品比较好,也不贵

网友:
光时控制器20元,12v15ah锂电70元,功率匹配的12v灯

网友A:
几元撸个热释人体感应的,利用原电路,加大太阳能板,加大电池,加大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元撸个热释人体感应的,利用原电路,加大太阳能板,加大电池,加大灯…… ...

几元撸个热释人体感应的,利用原电路,加大太阳能板,加大电池,加大灯……

这个回复很好。。就在网上买,用原电路,加大太阳能板子,加大电池,加大亮灯

不用考虑灯防水的

网友(2021-08-11):
完全自己制作的话有现成的太阳能草坪灯控制芯片,外围电路简单,配电池,太阳能板,灯板就可以了,楼主可以参照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用5v的,电池用32650或者18650,如果整夜亮,买个一体光源板20左右带控制电路,带充电指示,自动降功率,也可以用遥控设置前几个小时高亮,后面微亮。电池板可以用单车的,一块5w,并联4块差不多,方向朝南,倾斜放置,倾角度网上查下。四块电池板20左右,光源一体板20左右,自己找几个相同素质18650的电池并联,成本就这些。一体板买带电量指示的。

网友:
想搞个大的,我也不懂

网友:
貌似网上成品的价格也不贵,组装要做好防水

楼主(2021-11-07):
想搞个放在老家。不知道有什么配件

网上买个成品。。想借用成品改造一下就行了。
成品主要存在有两个问题。
1,灯不够亮,能不能换个功率大一点的灯,比如电动车射灯。
2,亮灯的时间不够,经常就是晚上,到深夜,就不亮了。

楼主:
灯不考虑防水。
在网上买了一套20元的,有个太阳能板,然后接个灯,,,想用这个来改造一下。
主要是灯亮度不够,晚上灯亮的的时间不够。改造一下,灯更亮一些,亮的时间更长一些

楼主:
亮度高一些又能亮通宵的太阳能路灯

网友(2022-02-04):
买太阳能一体灯板,自己配外壳,电池,太阳能板。

楼主:
太阳能电池板用5v的,电池用32650或者18650,整夜亮,买个一体光源板20左右带控制电路,带充电指示,自动降功率,一体板买带电量指示的。
。电池板用单车的,一块5w,并联4块,方向朝南,倾斜放置。四块电池板20左右,光源一体板20左右,找几个相同素质18650的电池并联。

楼主(2022-08-25):
买太阳能一体灯板

网友:
不用折腾,买个10W的LED灯泡就行了,8天一度电,一个月才两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