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比较垃圾的康佳55电视机

楼主(2021-05-09):
一直都非常信赖康佳的品质。因为以前爸爸买了个财彩星的电视机伺服电路非常垃圾,有一次坏了去修理部人家换了个康佳的主板,因为那个时候电视机屏幕碎的主板好的电视很多,因为那个时候卡拉OK比较多,好多人喜欢砸电视。。那个画质简直是逆天了,因为他用的是飞利浦显像管,所以就觉得康佳不错,没想到led画质不行,质量还挺差。 这不就中招了,才看了一年多。看着看着就黑屏了。看来以后要投向长虹的怀抱了。

网友A:
看电源部分,还不错的啊。

网友B:
小米55寸灰屏难搞,一体屏,准备一刀断开 Y 线路。

网友C:
55寸的居然用3合一板,真的有的差。
建议长虹或者TCL,TCL的电视真的好。
买的TCL55Q2,画质非常好,音箱也很棒。

网友D:
我家买了一台KKTV43寸的,16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没有坏,但拆开看来,也是三合一主板,质量应该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源部分,还不错的啊。

我看着也是很规整,不像是只用一年多的毛毛草草的货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寸的居然用3合一板,真的有的差。
建议长虹或者TCL,TCL的电视真的好。
买的TCL55Q2,画质非常好,音箱也 ...

都是双十一买的,价格也差不了多少,早知道真的入手了,都是前些年老口碑给坑了,这东西也得与时俱进啊。。最近tcl股票涨的真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买了一台KKTV43寸的,16年买的,用到现在还没有坏,但拆开看来,也是三合一主板,质量应该不怎么样 ...

看着板子很规整,我觉得二十年都不会坏,可是常识欺骗了我。。

网友:
高频头都省了?

网友E:
偷偷的说-长虹也不行,家里以前买的长虹电视机,3年修了2回,刚过3年又坏了.....,家里以前的老日立电视机,10年修过一次,后来应该是不小心摔过一次-有点暗伤。还坚持用了15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偷偷的说-长虹也不行,家里以前买的长虹电视机,3年修了2回,刚过3年又坏了.....,家里以前的老日立电视机, ...

那是显像管康佳厉害。,现在led长虹和tcl好了,康佳又不行了。。

网友:
拼装屏咯,画质就是渣渣…

网友:
  赶上你倒霉、名牌也不一定百分之百的耐用、相对杂牌好很多。

网友:
公司两台,家里一台,岳父家一台,都是康佳,都是系统经常出毛病,刷了好几次机,公司和岳母家一个型号都换了主板,我家的刷过机还算坚强,还在用。

网友:
低端的都那样,看用的是什么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55寸灰屏难搞,一体屏,准备一刀断开 Y 线路。

怎么操作

网友:
康佳不惹我我也不想说,但是,特么的,傻×工程师,每次开机2分钟后霸屏要我连wifi,连你家死人头!还要找出原厂反应不灵敏的遥控器,还要按选择键把光标选到下次提醒,然后下一次是明天开机。(呵呵,不要提醒我可以进工厂模式关闭无线)我度娘了,说进用户菜单,然后我老老实实进用户菜单,康佳说你扫个二维码吧,不然我记不住你。好的,扫二维码,登录(信息被康佳轻而易举骗去),结果压根就没有关闭wifi的选项,,,,,,以后绝对不会再买康佳,立帖为证!

网友:
别光说质量,得看价格啊,品牌电视,要是价格差不多,质量就差不多,没有谁做又便宜质量又好的

网友:
康佳的电视机,其内在品质的确是在一路下滑!   我自己和亲戚在CRT时代就买了好几台康佳彩电,总的来说CRT画质不错,品质也不错,都坚持使用了10多年。但是LCD时代的KK,没啥亮点,价格战导致的成本大战,很多LCD都是用的三合一主板,质量和可靠性能好到哪里去?我客厅挂的是S58,一年开机次数一双手都可以数过来、去年底又入了一台43给老人看电视…… 都是三合一主板,而且开机广告超级恶心 这么玩下去,只能是苟延残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