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ASM1153+SM2246EN MT29F4T08CTCBB L06B颗粒开卡和ASM名称修改

楼主(2021-05-09):
ASM1153+SM2246EN MT29F4T08CTCBB L06B颗粒开卡和ASM名称修改

网友A:
直接编辑配置文件不好吗!!

网友:
有必要那么麻烦吗

网友B:
桥接开卡选项中USB选项选USB2.0和USB3.1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选USB3.1我看你选的USB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桥接开卡选项中USB选项选USB2.0和USB3.1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不选USB3.1我看你选的USB2.0 ...

没什么区别 一样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编辑配置文件不好吗!!

配置文件改不了

网友C:
1.那么多的电容你已经换了
2.二次焊接可以是可以减少厚度,毕竟L06B确实厚,但是现在外壳空间也够了吧,贴上导热贴之后
3.电感为何不换更好一点的,
4.PFG16,不是单颗粒512G吗,怎么16CE才开了512G,
5.虽然是S8等级,但是坏块真的不多
6.除非特殊情况,否则本人坚决L06B双贴1T上2258H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那么多的电容你已经换了
2.二次焊接可以是可以减少厚度,毕竟L06B确实厚,但是现在外壳空间也够了吧,贴 ...

电容没动,焊盘没有二次加工,厚度加散热片可以装外壳,两贴确实是1T,颗粒不行,只能开51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没动,焊盘没有二次加工,厚度加散热片可以装外壳,两贴确实是1T,颗粒不行,只能开512. ...

我的乖乖,这个颗粒的s8等级还是高了,也就是s6等级差不多了,也明白了为何上46en不上58h了,留个联系方式吧,私信,还真没有玩过镁光的l06b,有空交流一下吧

网友(2023-04-22):
谢谢老大分享的资源~!

网友:
支持一下  看看怎么弄

网友(2024-04-01):
谢谢楼主,其实ASMEDIA那个可以直接修改名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