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如果不接天线能不能通电开机

楼主(2021-05-09):
k2如果不接天线能不能通电开机

网友A:
为啥不能开机呢!最多没信号,k2还没有那么先进,可以检测有没有信号再决定开不开机

网友:
保险点还是接个吧,烧坏功放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能开机呢!最多没信号,k2还没有那么先进,可以检测有没有信号再决定开不开机 ...

怕没天线烧功放吧

网友:
最好别开机,怕烧功放芯片

网友:
带功放,肯定要接天线

楼主:
订了一块祼板准备加一个5G定向天线进行中继,是不是要把2.4G的天线短路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订了一块祼板准备加一个5G定向天线进行中继,是不是要把2.4G的天线短路一下。 ...

固件直接关闭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直接关闭不好吗

用的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固件?

都可以吧。

网友:
天线接个50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随意改了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随意改了一下

网友C:
k2刷了华硕,接光猫LAN口,自动获取IP,用几个小时就不走流量, 有时候拔电就好,有时候又不行,哪位大神推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刷了华硕,接光猫LAN口,自动获取IP,用几个小时就不走流量, 有时候拔电就好,有时候又不行,哪位大神推 ...

刷老毛子很不错

网友C(2021-06-08):
引用 楼主:
刷老毛子很不错

有链接吗?稳定的,稳定就行,或者推荐个版本也好。谢谢!大节日才回家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链接吗?稳定的,稳定就行,或者推荐个版本也好。谢谢!大节日才回家搞的, ...

留个信箱发一份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个信箱发一份给你

谢谢,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