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2258xt8贴闪迪05497-64g的CE跳线!

楼主(2021-05-09):
先贴4个可以识别到8个ID分布在0-3CH的CE0和CE2,正常开卡。再贴另外4个却找不到ID,CE跳线1357,2468都试过了。
有大佬知道该如何跳线吗

网友A:
八帖只要RCE1和3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帖只要RCE1和3哦

只跳1,3或者全拆了都一样

网友B:
难道这是块假的8贴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是块假的8贴板

可能是闪迪片子的问题,另一块8贴板子也这样,贴了F1和F9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闪迪片子的问题,另一块8贴板子也这样,贴了F1和F9

估计是单通道的颗粒

网友C:
这个金士顿寨板一般都是贴单颗或者双颗/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金士顿寨板一般都是贴单颗或者双颗/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设计问题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贴到2256K上也一样

网友:
闪迪的单通道2ce的颗粒多了去了,

网友(2022-05-12):
同颗粒我为什么报错tranadj f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