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反射弧有点长:如何检测汽车尾门密封性?

楼主(2021-05-09):
事情已经N年,最近才想到:车被追尾过,当时尾门锁扣附近有凹陷,打不开门。因为没有后防撞杠,甚至备胎槽都有凹陷了。这是当时尾框局部照片:

维修时,在我要求下,尾门换原厂全新了。后框则只能钣金,机器拉+锤子敲:

修复后也做过漏水测试,工人师傅在后备箱看,外边用高压水枪滋,说是正常。然后这些年我也没发现后备箱有积水

但最近才杞人忧天想到:密封胶条和尾门之间是否存在部分接触不严的可能?尤其是下部。明水虽然漏不进,但是雨天行驶下,尾部真空效应是否会吸入扬起的水雾?

测试的方法,初步想到2个:
一是用纸条抽检,放在胶条上,关门,再试试能否抽取?
二是用带荧光效应的洗衣液涂抹在尾门处,关闭后打开,用紫外电筒看胶条上是否全沾上液体?

是否可行,求指教!或者还有什么更好方法,谢谢各位先!

网友A:
想多了,汽车的密封不是全方位的密封,只是防住雨水的冲刷的。

网友:
那么密封干嘛?不想透气?

网友:
 送回原厂,肢解,再冲压,拼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汽车的密封不是全方位的密封,只是防住雨水的冲刷的。

但是正常的设计,门应该紧密压在门封胶条上的吧。我是觉得手工钣金,无法恢复原始的密封性。

网友B:
就是原厂都做不到完全密封的,胶条的接触面更多的是起一个挡水的作用,钣金就算是有小凹坑也不用担心,胶条都比较宽和软,一样会填补凹坑的。

网友:
为什么要密封?不应该透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原厂都做不到完全密封的,胶条的接触面更多的是起一个挡水的作用,钣金就算是有小凹坑也不用担心,胶条 ...

好吧。。。看起来追求密封也不实际。有好多车,转向机下边是这样的洞,难道不怕脏东西吹进来吗?

网友B:
你要是看过白车身,更会感叹,原来车上有那么多孔的,不说穿线孔,就我所知的开孔不下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看过白车身,更会感叹,原来车上有那么多孔的,不说穿线孔,就我所知的开孔不下5个。 ...

那些开孔难道不都是带胶塞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开孔难道不都是带胶塞的吗?

大部分带胶塞,还有是没有胶塞的,或者是有通气作用的,尾箱就有。

网友:
汽车设计本来就是防止低落 自然雨水进入 你拿高压枪冲都超过设计了    是在要试一下  车内充满烟 然后前面进风口用鼓风机加压 就知道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更多的地方密封不良 到处都有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正常的设计,门应该紧密压在门封胶条上的吧。我是觉得手工钣金,无法恢复原始的密封性。 ...

不能说密封了,只能说挡雨,没有太大缝就行了,一点小缝关系也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起来追求密封也不实际。有好多车,转向机下边是这样的洞,难道不怕脏东西吹进来吗?

车里很脏的,感觉比家里地面要脏的。回家还换双拖鞋呢,车里可是不换鞋直接上的。

网友:
我记得同事的车, 蛇都爬进去了,还在控制台上晒太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看起来追求密封也不实际。有好多车,转向机下边是这样的洞,难道不怕脏东西吹进来吗?

这要是去戈壁,风沙能从洞里冒出来。估计汽车厂家感觉这里做防水胶套不值当吧。省一分是一分。
就像手机厂商。环境麦克风入口不做防水,从那个窟窿进来的水直奔主板。

网友:
潜水艇就不会漏水。

网友:
我的发动机进了只鸟

网友(2021-08-09):
没必要太纠结,胶条可能形变密封,水枪冲都没进水,还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