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空调压力正常吗?

楼主(2021-05-09):
夏天来了,感觉空调不是很给力,就用压力表测了下低压,没开空调和开了空调的压力,这个压力值正常吗?

网友:
低压压力偏高,散热不良的感觉,清理冷凝器检查电子扇

无果更换冷媒,配合高压测试压力检查是否压缩机和膨胀阀故障

楼主:
好的。。。清理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清理一下

3kg也算正常,你那气温多少?一个系统工程的东西,单一个低压压力,也不好证明什么!要有条件。25度下3个,手册上对比高,散热不良,压缩机压性以下附,膨胀阀流量变大!说下什么车,环境温度

网友:
高压15.低压1.5-2   印象中这个数

网友:
需要查表换算成制冷剂对应的温度。高压温度比气温高20度,低压温度高于零度,低于10度,问题不大。

网友:
找到干燥瓶如果上面有个小玻璃镜、看下会不会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就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