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得到个中兴 W815N 自己做了个天线顺便拆一下这个无线AP

楼主(2021-05-09):
无线AP 中兴 W815N ,150M 2.4G。家里的50M宽带完全能跑满。

自己网上搜了一下天线的数据做了个,自我感觉信号不错。四合院平房,厕所在西南,路由在东北屋子。路由器是水星MW325R以前在厕所里的时候信号基本上无法连接。现在用了这个W815N厕所里蹲着信号有2格。出去房子拿手机走出70米信号照样不错。自我感觉完全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了。

AR7242 + AR9283 +64M内存+16M闪存 的配置

网友A:
你确定频段对的上吗???还有增益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频段对的上吗???还有增益合适吗????

自己照着网上搜的原理图做的,按理说尺寸误差不大于2mm。

增益不知道,因为没设备测试。但以前连不上的地方现在信号好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照着网上搜的原理图做的,按理说尺寸误差不大于2mm。

增益不知道,因为没设备测试。但以前连不上的 ...

这个造型感觉是2.4G 的,,,你这个应该是模仿玻璃钢天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型感觉是2.4G 的,,,你这个应该是模仿玻璃钢天线的吧

w815n这个ap是150m的,属于2.4g 规格。由于自己买的天线还没到,先做个天线用着。。
自己做的天线的规格:

网友B:
2.4g 50M宽带完全能跑满?周围没有其它信号了吗,方便上个测速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 50M宽带完全能跑满?周围没有其它信号了吗,方便上个测速图看看?

我的是600元3年的 广电宽带,保底3M/s上传下载对等。现在测速绝对能超过3M。

主路由是 w308r ap是 w815n 和 mw325r 家里电脑3台 手机8个。

网友C:
这东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对身体健康有没有影响?

没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D:
这货可以调功率的,另外说买一个天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货可以调功率的,另外说买一个天线又不贵

tb 标称10db的玻璃钢天线50 ,,5db的 7--25 还得加运费。。

网友:
网速不到30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是600元3年的 广电宽带,保底3M/s上传下载对等。现在测速绝对能超过3M。

这个速率30m左右而已,50m跑不满。手机呢,手机能跑到多少。

网友:
。。。。。50m有点低了,好吧。。胜在价格低

网友:
相信我,这玩意就是个垃圾,以前室内信号分布用的这玩意,信号确实不错,整栋楼都有信号,但是速度就呵呵了,以为是室内信号分布系统问题或者网线太长的问题,把AP直接接在机房路由上,然后单独挂个天线,速度仍然上不去且速度非常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速率30m左右而已,50m跑不满。手机呢,手机能跑到多少。

就这速度了,直接猫连电脑拨号也是这个速度。

网友:
高手,我宿舍一台贝尔搞定,我家一台AC9搞定。。

网友:
这天线频率随着下面那根黑色延长线长度变化,

网友E:
看看我的网速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网速
呵呵

花钱堆起来的,你用的完??如是家用浪费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