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是LED灯,还是红外线的

楼主(2021-05-09):
捡一灯板,不知道是LED灯,还是红外线的,拆下来一只也没有检查出结果……

网友:
红外的,我手里有个类似的。

网友:
红外的用手机试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加电,用手机照相机看,如果是红外的话,有紫光

楼主:
可能是坏的,加电没有反应

网友:
里边有几个是黑的,说明已经炸了可以拆测一个,用二极管档测,正向压降1V左右是红外,
同时,用手机开相机去看管子是不是亮,应该是粉红的

网友:
这玩意做家电遥控器不错

楼主:
拆了一支,怎么测量、通电都没反应,难道拆下来是坏的?

楼主:
拆下来几只,接遥控器发射管位置上,也没有反应,加3V电压也没反应,难道集体全挂了吗?

网友:
红外是不了见光,所以让你通电用摄像头观察,有没有光线。

网友:
红外光在摄像头里是白光。

网友:
板子上有光敏说明是晚上用,看电极就知道是红外,夜视监控用的那种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全是坏的……

网友:
亮闪闪的光感在那个角落,还有什么说的红外线补光灯专用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搞明白了,全是坏的……

眼睛是看不见红外光的,电源加2V,高了要烧,用相机镜头才能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睛是看不见红外光的,电源加2V,高了要烧,用相机镜头才能看见。

谢谢回复,接遥控器上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