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儿童学习机器人,电池居然用的高性能锂电容

楼主(2021-05-09):
拆解过很多充电小家电,一般都是用锂电池的,这个居然用锂电容。手里没有锂电容直接用18650电池替换。哪位大神科普一下高性能锂电容和锂电池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锂电池,,封装不同罢了

网友:
 楼上自作多情。。

网友:
大概率就是电容类型封装的三元锂电池了

网友B:
感觉就是个锂电,只是这样封对儿童用品而言更安全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就是锂电池,,封装不同罢了

不能换个封装把锂电池就改成锂电容了吧?

网友:
这。。。就是一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是个锂电,只是这样封对儿童用品而言更安全一些吧

换个马甲就变高性能锂电容了?

网友:
应该就是电池吧?

网友:
这货,我拆过两个,那个MiniUSB座特别容易坏,修过4、5回了

网友:
我觉得就是封装不同的锂电池

网友:
穿了马甲的锂电池。没有锂电容这种东西。

网友:
就是1个普通锂电池而已

网友:
应该是电容外型封装的锂电池,换了个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