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菱空气循环扇调速

楼主(2021-05-09):
39撸了一个乞丐版,感觉最低档风力还是偏大,采用罩级异步电机,不像平常的串个电容可以降速,要怎么改?

网友A:
这种循环扇有效果吗?

网友:
那串个电感可以吗

网友:
加个可控硅调压器。

网友:
45W的功率有点大啊。

网友B:
试试串入电感,再不行就只能做个简易VVV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循环扇有效果吗?

开空调的话,特别是冬天效果比较好。。。
可以把地面冷空气吹到空调旁边。。。

用这个,空调风调小,睡觉人舒服一点。

网友C:
罩极电机是没办法太容易调速啊,转速和电源频率关系大吧。。。
不调频减少功率可能就不转了。

1.6W不管他就是了,不要吹人,往空调方向吹。。。

网友:
额定功率45W,电机上标1.5W,怎么看?
这几天也在找循环风扇,想装厨房洗碗池墙上,热天洗碗太热了

网友:
1.6和45差别很大啊,

网友D:
都不能自动上下摇头,怎么叫循环扇?

网友E:
罩极电机也可以串连电容调速的,只是要根据试验来选择电容大小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罩极电机是没办法太容易调速啊,转速和电源频率关系大吧。。。
不调频减少功率可能就不转了。

1.6w 应该不是电机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不能自动上下摇头,怎么叫循环扇?

有摇头版的,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串入电感,再不行就只能做个简易VVVF了

嗯,要试合适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罩极电机也可以串连电容调速的,只是要根据试验来选择电容大小罢了。

电容不行,电感可以,但调速范围小

网友:
电机和十几块的小夹扇是同款

网友:
这种风力太小,还不如芭蕉扇风力大了,根本就不算是循环扇了

网友:
厂家比较诚实,标明铝线电机

网友:
浙江的电机,好多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