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2.4G全向天线

楼主(2021-05-09):
寻得一个中兴w815n无线AP,寻思着用来辅助自己的 mw325r。因为这个325r自己去厕所的时候基本上连不上信号。由于没有天线,于是从淘宝上买了个5db的天线。但淘宝天线还没到,自己就从网上找了些资料,做了个号称有9DB的 铜丝天线。自己照着这个尺寸做完后安装成功,信号立马强了太多。以前在厕所连不上网,现在厕所蹲着信号2格。看手机WIFI内的速率有65M,算起来150M的路由器 信号算不错了!

天线数据:

做的天线外观:

挂墙上的效果图:

网友A:
效果这么好,干嘛还买呢?

网友B:
全向天线,可自用可蹭网

楼主你的天线上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这么好,干嘛还买呢?

因为还没到货,所以做了个。等到货后如果不好用,就继续用做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向天线,可自用可蹭网

楼主你的天线上墙了

用了0.5米 直径16的pvc管,再用个外接钻孔后挂到墙上。墙上原来有个钉子,是用来挂钟表的,后来钟表坏了这个钉子就闲了起来。

网友C:
把Tenda的拆了给它用不就好了么,两个放一起还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Tenda的拆了给它用不就好了么,两个放一起还干扰...

腾达的wifi关了。这个W308R 其实信号一般,但感觉腾达的固件做得比较好,就用来做主路由了。

网友:
不需要用仪器测吗?
参数是现成的吗?

网友:
富兰克林阵列??这个天线地网设计不良啊,wifi的话一般随便扯一根线都能用。高指标最好仿真下或者用矢网调。
并且GP天线靠墙的话基本性能就全完了。

网友:
随便找个导线连上,都有很多发射的

网友:
看到了楼主的路由器,感觉像回到了远古社会!!

网友:
动手能力可以啊,但这整套设备楼主是要用到报废么?

网友:
10年前玩过天线。定向,平板,八木 那时候网费太贵,专门蹭网

网友:
老哥,第一次见天线这么安装的,全向天线肯定要远离墙面效果更好啊。

网友D:
双天线的路由器可以升级了,不会还是300M的路由器吧,现在至少千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线的路由器可以升级了,不会还是300M的路由器吧,现在至少千兆了

唉,可能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我看宽带不是看兆数,如果给我一条真正的 (互联网) 宽带,10M 对等上下传就够了。 如果是“大型局域网”,1000M我也不喜欢。

网友:
真不错,可以上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唉,可能我的想法跟你们不一样。我看宽带不是看兆数,如果给我一条真正的 (互联网) 宽带,10M 对等上下 ...

那可能你的上网需求只是看看网页,要是看视频玩游戏,没个百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腾达的wifi关了。这个W308R 其实信号一般,但感觉腾达的固件做得比较好,就用来做主路由了。 ...

我也有个这个型号的路由器,太老了,该淘汰了。
你好歹上个K2啊。现在K2都已经很多被淘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你的上网需求只是看看网页,要是看视频玩游戏,没个百兆不行。

不是,我现在主要看视频 (youtubi)家里还得看安卓电视。游戏到是不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