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控制N卡风扇的命令或方法,不要用第三方软件

楼主(2021-05-09):
求控制NVIDIA显卡风扇的命令或方法,不要用第三方软件

网友:
大部分中低端N卡只支持转速反馈 不支持调速 硬件上不支持

网友:
我在风扇上加pwm,2块八

网友:
当单片机玩呢

网友:
之前GTX960就是,风扇呼呼的,最后直接换显卡

网友:
换个风扇有多难?要么就用调DC的板子加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