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木器加工厂工作,无聊的时候自己做的 路由器架子

楼主(2021-05-09):
在木器加工厂工作,无聊的时候自己做的 路由器架子。

自己家里无线设备比较多,路由器用了1个主路由带2个路由改的AP。屋里的电视柜上面就没多余空间放这些玩意了,于是就用厂里的下脚料做了这玩意。把路由器摞起来用,改善了信号还优化了散热。看上去还有科技感(以前在机房看到交换机的LED闪烁都能看很长时间),以至于现在还能盯着这些路由器指示灯看入神。。。

这是以前没改之前,路由器都堆在一起。

自己做的 路由器架子:

使用架子后的情况:

网友A:
既然在工厂工作应该知道纤维裸板使用寿命不行,为什么不选择双饰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在工厂工作应该知道纤维裸板使用寿命不行,为什么不选择双饰面板???

工厂用这玩意,边角料多得很,自己也偷偷拿回家几块。因为自己今年没外出工作,所以又开始折腾了。如果自己外出工作的话,自己能带走2台电脑4个手机。那时候一个路由器足够家用了

网友B:
瞧这套电视柜和音响,我都憋不住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瞧这套电视柜和音响,我都憋不住了哈哈

11年结婚时候买的,4线城市的农村也买不到啥。现在当案子用而已

网友:
你的路由该换了,单频2.4G还在用,不说wifi6起码该5G普及。

网友:
听上去是专业,看上去是副业。

网友:
中间的那个表是干什么用的?(显示150和720数字的)

网友:
这音响太有年代感了 赞一个

网友:
这。。看上去莫名有一股。。算了不吉利,说出来怕你打我

网友C:
tenda,mercury,fast这三个路由可以退居二线了,有个白色四天线的好像是小米还是华为,双频的倒还能用。

网友:
架子挺好,路由器不咋地,百兆过时啦,哈哈

网友:
看那个音响楼主应该是70后吧

网友:
看这图片,自己做wifi全向天线的也是你

网友:
感觉楼主这几个路由器加起来估计都没有架子值钱!!

网友:
哈哈,确实路由太老了点。

网友:
架子下面打孔辅助散热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nda,mercury,fast这三个路由可以退居二线了,有个白色四天线的好像是小米还是华为,双频的倒还能用。 ...

腾达 水星 的。从15年用到了现在不容易,由于宽带30M,这些路由器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瞧这套电视柜和音响,我都憋不住了哈哈

别笑,虽然我也忍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