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sandisk 开卡 只有7g

楼主(2021-05-09):
颗粒 45, DE, 94, 93, 76, D7  sandisk   15118   0920   只能开出7g

用啥软件 开卡  怎么设置 求教

网友:
大概率颗粒有锁啊/上个ID分布图看看

楼主:
大神帮我看看  这开卡软件还有毒  开一次 硬盘给我从新分区一次 我去

网友A:
倒着看了半天颈椎病都好了/你这个闪迪颗粒没有锁啊/开卡设置指定一下容量DISK SIZE这个项目

网友:
你这图有点意思啊,还好我显示器能翻转

网友:
这一项两个空都选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着看了半天颈椎病都好了/你这个闪迪颗粒没有锁啊/开卡设置指定一下容量DISK SIZE这个项目 ...

开任何容量都失败 只能选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着看了半天颈椎病都好了/你这个闪迪颗粒没有锁啊/开卡设置指定一下容量DISK SIZE这个项目 ...

就服你!!!

网友A:
换多几个版本工具试试01124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多几个版本工具试试01124H

谢谢 我反复试最多8g   偶尔能到57 开卡失败  破固态试废了

网友(2021-06-29):
引用 网友A:
换多几个版本工具试试01124H

我去下了一个sm2246XT_MPTool_Q0405A版本可以识别出芯片颗粒的,不过开卡工具就是不停的跑工具条

估计是设置不对了

识别出来的ID是上面这个图
我下载了sm2246XT_MPTool_O1224H这个版本,点AUTO识别不出颗粒料号

内存颗粒上面的激光打印好像是下面这个

网友A:
Sandisk,128Gbit,SDTNRHARA-016GUF=45,3A,A4,93,7A,50,1,16,1280,04096,0256,04276,04080,02000,04,01,01,1,42,19,A,05,7F,01,0000,A2,00,20,20,20,25,10,00,35,00,03,20,00,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7F,01,01,00,00,00,00,55,55,44,44,0000,
Sandisk,128Gbit,SDTNQGBMB-016GP(1V8)=45,DE,94,93,76,D7,1,16,1280,04096,0256,02116,02030,01000,02,01,02,1,52,19,0,05,7F,01,0000,A2,00,20,00,00,25,10,00,05,00,03,20,00,00,40,1,0,02,04,06,FF,03,00,3,05,01,02,7F,01,01,00,00,00,00,77,77,55,55,0000

SM2246XT_MP_EnhancePageMode_MPQ0123A_DBQ0202_FWQ0111A这个版本工具里面有这个列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disk,128Gbit,SDTNRHARA-016GUF=45,3A,A4,93,7A,50,1,16,1280,04096,0256,04276,04080,02000,04,01,01,1 ...

按照你的提示已经刷固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