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开关电源一拖三带三个无线监控摄像头是非可行?

楼主(2021-05-09):
LED开关电源一拖三带三个无线监控摄像头是非可行?以前捡到的好几个开关电源,其中这个输入220伏输出12伏3.3A40瓦的开关电源功率最小,现在还不是夏天的监控摄像头电源都发热温度比较高,今试了一下输出一分为二给二个无线监控摄像头供电,运行了一个小时没有一点温度也没有电流声,我在想如果这个电源输出一拖三会不会也能正常运行?三台监控摄像头并联用一个开关电源的道友有么,大家能给指点一下么?谢谢

网友:
试试呗,又不会烧...

网友:
说真的,你这个开关电源体质很差。。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要看监控摄像头了,几年前给别人装的好像是12V1.2A,那3个就是3.6A,实际肯定到不了这个电流,设计有冗余
要考虑开关电源到摄像头的距离,12V走不了多远就会产生压降

网友:
海康威视的半球和枪机基本上都是6W左右,不信你自己看上面的标签

网友:
一般固定监控头,试过12V1A可用。自带旋转电机的要3A左右吧。

网友:
短距离是可以的  12V线太长会有电压降 建议10米以内

网友:
一般都是用标称5A的供3个,那样稳定点毕竟有水分。这个电源估计也有水分,可以晚上试试,红外全开的情况下测测温度。

楼主:
下午实际操作用纯铜网线做供电线,线长10米的末端一分为二给2个无线监控摄像头供电,开关电源外壳上在沾一个直径6厘米圆柱形铝材散热片,开关电源上采用惯例左零右火接220伏,其实是输入端不分正负极的,看天气近来几天白天气温34度,先实际行动上看看一拖二是否发热,有没有高负荷升温的那种绝缘漆烤香的气味,如果一切正常能带动2个监控夜晚红外全开都没有压力,那就在是上一拖三实验

网友:
我用的戴尔12V18A剪线电源带4个摄像头+主机,夏天发热较大装了一个5V小风扇散热,运行5年了

网友:
我前些天用这种电源带动两个模拟摄像头,加海康4口硬盘录像机,电源是12v5A的,无压力,到现在差不多半个月,发热微温

楼主:
从昨天下午开始下雷阵雨降温了,气温骤降到25度,在大家的实践数据中我收到鼓励,把第三个摄像头接上去了,220伏3.3安12伏电源一拖三24小时负载3个无线监控摄像头,经过昨天晚上一夜的运行电源没有发热,但是有那么一丁点丝丝的很小声的电流声,到了白天就不响了,应该是夜间3个监控摄像头的红外灯全部开启增加了功率导致负载输出大的声音,白天功率小所以就木有一点发热与电流声,,现在就等气温回升到35度以后,看看电源是否发热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