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技术维修 创维42E5CHR 彩电竖线花屏

楼主(2021-05-09):
同事不声不响拿来一台电视,说修不好就扔了。
开机

铭牌

打开后盖

各部

到屏的接口

小板分成两个

这么大的电视,就这么小的板子

分别断开两个屏的排线,有时会有一半好

把小板补焊了一遍

放了半天视频

明天再让同事确认下

谢谢观赏 !

网友:
原来虚焊了啊

网友A:
厉害了,又给同事省了几千元

网友:
横线是啥问题那?

网友:
83版的射雕英雄传?洪老前辈

网友:
排线问题吗?

网友:
我的电视,满屏彩条纹,分别断开排线也没用,换个一样的逻辑板也不行,还有开机音乐,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补焊什么地方的呢?怎么知道补焊这里,这个可是技术核心。

网友:
没看明白。小板全补焊了一遍?

网友:
小板补焊无图无真相

网友:
厉害,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B:
我有个电视坏了,换了电源板没用。后来拿橡皮擦把排线擦了擦。然后好了。

网友:
你是竖线,我的显示器是横线。度娘说没法修,就扔那吃灰了。你知道我这种也是排线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电视坏了,换了电源板没用。后来拿橡皮擦把排线擦了擦。然后好了。 ...

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故障现象?

不亮了,后来仔细看,屏幕上好像是有图像的。当时就想,拆几次修着试试看,不行就换新的了。

网友:
厉害了,兄弟威武

网友:
竟然补焊一遍就好了,还以为屏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又给同事省了几千元

32的  顶多999: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