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便宜简单的FLUKE F289 USB-IR 数据线制作

楼主(2021-05-10):
一直想做个F289的数据线,断断续续的参考了网上的几个电路,一直都没有成功(不知是不是红外收发的型号没有跟足),偶尔发现下面这个图,

发现左边是常见的USB-TTL,右边有点类似淘宝上的寻迹模块,刚好手边有这种模块就拿来测试。

开始盲跟,去掉篮筐里的几个零件,再根据上图更改红色部分,如下图。

在还是使用原模块的红外收发的情况下竟然成功通讯,有点意外。

事后再看原图,觉得,
1、模块左上角的104应该可以不用拆
2、电位器应该也可以不要拆,调到中间位置就可以
3、5V供电可以正常通行,3.3V可以发现F289但通行不了
4、看资料应该F289/F287/F189等表是可以通用的,这款模块当时taobao购买只需1元不到,就用模块原收发管不用特别型号。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2021-09-23):
这个分亨必须得点赞

网友(2023-08-05):
,准备diy一个升级289固件,感谢分享!

网友:
可惜我买不起福禄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