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喷墨打印机堵可以自愈

楼主(2021-05-10):
喷墨打印机堵可以自愈
我的佳能TS3120可加墨喷头堵了用针头从喷头上部加墨(可以赶跑一些空气),加好墨后,用自动清洗,用酒精,开水泡,吸墨搞了多次还是不能完全好,前面几行不是缺墨就是字体歪斜。放那一个多月后再打印居然好了。
注:只有黑色的会好(可能是时间长了后墨水往下赶跑了空气)。彩色的还是搞不好。彩色的还是搞不好!

网友:
酒精泡用超声波清洗器可以试试。

网友:
南方梅雨季节有可能自己好,北方不要想了 ,三天不用分分钟堵上了

网友:
家庭用喷墨不太合适。

网友:
拆下来超声波里清洗15分钟,反过来盖上吸满水的餐巾纸,半小时后再超声波,反复几次装机测试。

网友:
我的HP喷墨打印机放了半年再拿出来打印照样可以打,最便宜的那款200多的,,,打印机不用时候我用那个自带的塑料袋包好这样子可能不会干燥就能用

网友:
墨仓式的打印机喷头,这么一搞,直接报废。

网友:
喷头用烧开的纯净水一泡就可以了 多年未用的佳能墨盒喷头就是这样好的

网友A:
别用酒精洗,很容易把打印头洗废了。另外墨水一般打印可以用染料墨水,不容易堵。颜料墨水容易堵

网友:
坏了2台喷墨,还是激光的省心

网友:
喷墨的性价比和保值都超低,买个便宜的二手的可以玩玩,我25收了一个成色很新的旧机子,买了两个旧墨盒使用至今

网友:
现在不用喷墨的了,激光的也便宜,喷墨的除非天天用否则真没法用,一个礼拜就堵了,买那种打印头和墨盒一体的稍微好点,至少可以换

网友:
换激光的吧,黑白的就好,省心...

网友:
喷墨头太过精密了,我的新机放了些时间,喷头就废了,换喷头差不多等于换新机,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
早就不用喷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酒精洗,很容易把打印头洗废了。另外墨水一般打印可以用染料墨水,不容易堵。颜料墨水容易堵 ...

原来如此。我的打印机喷头用酒精棉片擦了一下出墨孔旁边就把喷头搞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我的打印机喷头用酒精棉片擦了一下出墨孔旁边就把喷头搞废了 ...

我的用酒精洗过还泡过一晚,黑的基本可以了,彩色的还是不行。

网友:
   喷墨的家用没有问题,要挑对机型。我之前买过联想的,耗材太贵,因为喷头和墨盒一体。后来买过epson C67,用原装墨盒没有问题,装了连供后老是堵头,因为毕竟家里不可能天天打,拆下浸泡清洗容易把喷头洗坏。这个机器很愚蠢的就是墨车带着墨盒和喷头一起在机器内来回运动,机舱内到处是墨水痕迹。前后换了3个epson都不行,浪费。
   最近5年用的是兄弟的一款港行,这次发现墨盒比较合理安装在右下侧,不会在机内甩来甩去,原装墨盒用完后就换了填充墨盒,由于原来的结构没有发生改变(后改连供会改变墨水的路线,故不适合家用,必堵),5年来从来没有堵头。家里有时候1个月打一次也没有关系。加墨用针筒也很方便,不脏手,加一次可以很久,少说半年。

网友(2021-07-04):
佳能的喷墨打印机还可以,千万别买hp的,佳能代工没有废磨回收系统,只擦擦喷头。特别是2130系列,一个原装墨盒打155页,自己加墨成功率极低,远不如佳能的方便。Epson的就是速度稍微慢一点。

网友:
死猪也怕开水烫